原创-电源切换电路-3个PMOS

楼主(2014-06-19):
以前见到的2路电源切换电路,都是在一路上串联二极管,电流大时,无用功耗也还是挺大的,所以设计了这个电路!

网友A:
你这个,只是烧电源,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只是烧电源,电池了

怎么讲 请明示

楼主:
没接负载

网友:
先仿真一下呢

楼主:
这个不需要吧 简单的逻辑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吧 简单的逻辑呀

你这个一旦VCC_IN电压低于VCC_BAT,电流会倒灌到VCC_IN的,例如你VCC_IN接电源适配器,一但接电源适配器输入端断电,电池电流就会倒流给电源适配器。

网友C:
要是能用,那就稀奇了。

网友D:
楼主,到底有几个号呀?? 到处都见得到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一旦VCC_IN电压低于VCC_BAT,电流会倒灌到VCC_IN的,例如你VCC_IN接电源适配器,一但接电源适配器 ...

我没说明场景:VCC_BAT电池供电;VCC_IN外部供电,其没有接外部电时,有电池供电;考虑VCC_IN经过MOS后的压降一般也比VCC_BAT大;
这应该就O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用,那就稀奇了。

呵呵 有限制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到底有几个号呀?? 到处都见得到这个图,,,,

额 就一个呀
重点难道是 到处都见到这个图 不会吧

网友E:
原创好啊!支持原创!
可惜,你的这个原创电路连个抄袭的垃圾电路都不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就一个呀
重点难道是 到处都见到这个图 不会吧

19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62723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9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5116&page=1#pid7627234

哈哈,这里楼主的“原创”,不管对错,就这样很快地被引用到那边去了!
网络的力量,谬误迅速传四方!

网友F:
MOS管 都没有接对,部分当二极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里楼主的“原创”,不管对错,就这样很快地被引用到那边去了!
网络的力量,谬误迅速传四方!

你都没仔细看 亲 是有区别的

他这个当DCDC5V供电时,D2的工作状态是利用D2寄生二极管导通的,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5116&page=1#pid7627234

明显是截的我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 都没有接对,部分当二极管用了。

你都怀疑你都没看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创好啊!支持原创!
可惜,你的这个原创电路连个抄袭的垃圾电路都不如!

不解释 哈哈

网友G:
我也不解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解释 哈哈

亲 Vin设置比VBAT大点

网友H:
VBAT供电时候,中间的VIN连接的MOS管可是导通的,想让电池慢慢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VBAT供电时候,中间的VIN连接的MOS管可是导通的,想让电池慢慢放电?

说了有限制条件 为何不把帖子看完再来评论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有限制条件 为何不把帖子看完再来评论捏

那我也不解释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VBAT供电时候,中间的VIN连接的MOS管可是导通的,想让电池慢慢放电?

这个时候q3是通的,所以q1就不通了
就我的水平,我看不出这个图有什么问题
不过直觉告诉我这个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时候q3是通的,所以q1就不通了
就我的水平,我看不出这个图有什么问题
不过直觉告诉我这个电路应该是 ...

那2个mos互相连接的,谁通都是通过10k对地放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2个mos互相连接的,谁通都是通过10k对地放电

明白了,是这个电阻上漏的电,那把这个加大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白了,是这个电阻上漏的电,那把这个加大行吗?

几百ua对于做低功耗的人来说肯定受不了,就算不做低功耗看着有电阻在放电也感觉不舒服。

这图肯定不合理的,你还是别看了。
我要用还不如充电ic里面那种电路,外供电用肖特基,锂电池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2个mos互相连接的,谁通都是通过10k对地放电

这个电路是有缺陷和使用限制的:一般VCC_IN是外部供电,大于VCC_BAT;VCC_BAT供电时,R1电阻会有功耗;这个电路知识一个参考 呵呵

网友:
楼主没留意有两个 10K 电阻是并连吗?

网友:
当VCC_IN接入电源,Q1导通,当这个电源拔掉后,由于Q1是导通的,貌似Q1会维持导通。
我的建议是将Q1换作(肖特基)二极管,省略Q3。

补充一下,貌似可以通过检测输入电压或电流来实现减小VCC_IN的压降,但是成本就高了。

网友(2021-10-21):
今天看新的提问帖偶然找到了这里,顺手仿真了一下,的确此电路有问题。特意留下来以免后人入坑。

提问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7125-1-1.html

在该帖 6L 有人提及了总结贴,在总结贴 1L 找到了本帖。隐隐觉得在 VIN 撤掉时有坑,一仿真果然。
外电源 VIN 撤销时(对应仿真中 5V 电源接通再断开),State3->State4,Q1 没能冲过灰色的放大状态,
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导通,造成 State4 当中电压反串回 VIN,Q2 靠着体二极管顽强的通着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