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死活不能进入ISP下载模式

楼主(2014-06-19):
不知道这什么造成的。我的板子除了一颗LGT8F08A,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换了三块板子,前两块是先焊的几个电容电阻,测试不能进入ISP下载模式。
最后就再焊了一块只有LGT8F08A的板子,刚开始,有两次可以进入ISP模式,再后来和前两块小板子一样,死火了!

楼主:
上面的板子几乎没什么元件。只有晶体和几个电容。(后来我拆了这几个元件,还是不行)
下面那个小板子就只有一个LGT8F08A芯片,开始两次还可以进去ISP模式,后来就进不去ISP模式,根本没反应了
哪位知道请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版主在的话请回复一下吧?比较急。
想知道ISP下载软件里“不能进入ISP下载模式”是怎么识别的?为什么一个小板子只有一个LGT8F08A和几个电容(去掉也不行)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LGT可以ISP啊?那我更感兴趣了

网友:
检查连线有没有问题呢,你是用的哪个现在器  也上个图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软件问题,目标版断开后再次与ISP下载线连接时,ISP下载线需要重新连接USB!
我一直都没重新插拔USB连线。
我用其他的MCU的下载线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忽略了。

楼主:
有时候还是会“不能进入ISP模式”,需要多次连接USB!

楼主:
软件使用“LGTSDK_Builder_1.5beta”
下载线是“LGT8F08A_USBISP_V1_20120429”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使用“LGTSDK_Builder_1.5beta”
下载线是“LGT8F08A_USBISP_V1_20120429”

ISP下载工具你可以试试: LGTMix_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