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中心频率250MHz的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4-06-19):
用电容和电感 设计一个中心频率250MHz的带通滤波器,源信号55MHz,说是用什么谐波频率,不懂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LZ具体说下信号的幅度是?建议采用无源滤波器,高通&低通模型级联了,

网友:
这个源信号是55MHz,为何中心频率要250MHz?用ADS仿真,然后调试,应该不难

网友:
看你这问题问得。。。。高频小白。

网友A:
源信号55MHz-〉半导体失真-〉谐波-〉带通滤波器-〉4倍或5倍。。。。见鬼的25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源信号55MHz-〉半导体失真-〉谐波-〉带通滤波器-〉4倍或5倍。。。。见鬼的250m... ...

55MHZ 谐波和250MHZ怎么都扯不到一起,50MHZ和250MHZ还差不多

网友:
楼主估计是55M方波,为了保持一定的形状想做个250M的低通

网友:
搜《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另外同样认为250M和55M在谐波山好像扯不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