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瑞的NRSEC3000或者et100有人用过吗?帮忙看下错误在哪?

楼主(2014-06-19):
项目需要用到一个加密芯片,用了南瑞的NRSEC3000,但是弄了两天毫无进展,给他们厂家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请用过的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附件里面有对方给我的程序和最初的波形。

下面是我的波形和对应的程序:
uint8 CreatRealRandom(uint8 *pS,uint8 n)
{
        uint8 temp;
        uint8 i;
        ET100CSClr();
//        delayus(1);
        SPIWriteByte(0x00);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SPIWriteByte(0x84);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SPIWriteByte(0x00);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SPIWriteByte(0x00);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SPIWriteByte(0x08);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while(1)
        {
                temp=SPIWriteByte(0xaa);
                ET100CSSet();
        Uart3PutChar('.');
                delayus(10);
                ET100CSClr();
                if(temp==0x84)
                        break;
        }
        n=SPIWriteByte(0xaa);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n-=1;
        for(i=0;i<n;i++)
        {
                *pS++=SPIWriteByte(0xaa);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
        SPIWriteByte(0xaa);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if(0x90!=SPIWriteByte(0xaa))
        {
                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SPIWriteByte(0xaa);delayus(1);
                ET100CSSet();
                return 0;
        }
        else
        {
                ET100CSSet();delayus(10);ET100CSClr();
                if(0x00!=SPIWriteByte(0xaa))
                {
                        ET100CSSet();
                        return 0;
                }
                ET100CSSet();
        }
        return n;
}

楼主(2014-08-08):
后来去南瑞公司调试发现是cs拉高拉低前后都要有一定的时间延时才行,延时大概100us左右,命令接收了以后,有的命令要延时很久,几秒都有的。

楼主(2014-06-19):
这个文档是芯片资料,除了芯片资料,和厂家联系的时候,
还要求每个字节发送的时候,都要延时和cs拉高拉低;
并且要求vcc33只能接8脚一个,vcc18不接,所有vss都接

网友A:
文档还要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还要密码?

抱歉,上传的时候没注意,现在已经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上传的时候没注意,现在已经修改

第一次知道南瑞也做IC。只知道是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知道南瑞也做IC。只知道是做保护的。

嗯,特殊需求的时候才用的,估计知道这个芯片的极少

网友:
怎么似曾相识

楼主:
芯片手册有吗?看看差多远,你那个是用在哪的?

网友(2014-08-08):
芯片多少钱啊?

网友B:
客户指定要用的吧,跟我们一个情形。

楼主:
很贵,一两百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指定要用的吧,跟我们一个情形。

你们什么产品,也是这个型号吗?

网友:
输电线路上设备都得使用加密芯片了。

网友(2019-12-19):
能问一下吗,用这颗芯片的时候,导出私钥是不是导出到SD卡里边呢?

网友(2020-10-19):
感谢NRSEC3000的资料,现在正在学习NRSEC3000。

网友(2021-11-23):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正好要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