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老杨的数码管表头改造我的0-50V 0-3A 直流可调电源

楼主(2014-06-19):
一直以来都想做个好点的实验电源,线性的、开关的都没关系,无奈没有资金,也没有合适的外壳,一直计划了很久也没实施。后来同事给了一块他之前做的电源板子,
周末就去华强北赛格柜台20块买了个外壳,花了半天的时间钻孔、开槽、装机,下午的时候终于可以投入使用了,
不过当时是没有高精度数字表头(本来打算自己用单片机搞一个,水平太菜,搞了好久也没做好),就在淘宝上买了电压电流表,心里明白一个10块钱的东西做不出什么参数来,不指望有多高精度,
将就着用,开始还好,越用越觉的不行,准确度太低了。后来工作比较忙,也没时间玩的,就扔到一边。直到前不久看到论坛有网友做了这么高精度的表头和基准就订了一套,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改造我的电源...

网友A:
贴膜前跟贴膜后差别巨大!老杨的板子我是觉得太大了,不然也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膜前跟贴膜后差别巨大!老杨的板子我是觉得太大了,不然也想搞一个

他当时是为了兼容顾伟电源,要不然确实可以做小,这个外壳高度刚好装的下,再高就不行了,东西性价比高

网友:
那种小表头 白色壳子的好像很少见

网友B:
不会是用反激电源做的跟随吧?!

网友:
那个线性板看着好简陋!

网友:
电子负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用反激电源做的跟随吧?!

电源这么重要的当然会用可靠性高的双管正激了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用塑料贴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用塑料贴膜就好了,

不会cad设计啊 ,这个用画电路板的软件搞的,在公司打印的,普通背胶纸做的,只要不泡水还凑合能用

网友:
lz 改造的还不错,杨公公这个表头效果是挺好的,最初我是想改造成一个USB 充电电流电压指示的,玩了两天一忙就没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这么重要的当然会用可靠性高的双管正激了

还没有做过开关电源,觉得好高级~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
开关电源是工作在跟随模式吗?你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
开关电源是工作在跟随模式吗?你是怎么接的??

这个不是普通的开关电源,预留有调节端口,可接成跟随模式

网友E(2015-06-10):
我的2块现在还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2块现在还放着呢。

买了VFD的还没想好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