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椅程序设计思路

楼主(2014-06-19):
大家好,我刚开始做按摩椅程序设计,请问一下能说一下程序设计的思路吗,
        switch(Motor_Channel)
        {
                case 0x1:
                        if(First_Mode[0]>=Timer0_Count        )/*Action_1--WalkMotor往下行走*/
                        {
                                PumpMotor_Shoulders_Pin=1;
                                WalkMotor_Pin=0;
                        }
                        else
                        {
                                PumpMotor_Shoulders_Pin=0;
                                ++Shoulder_Channel;
                                Timer0_Count=0;/*计时清零*/
                        }
                        break;
                case 0x02:
                        if(First_Mode[1]>=Timer0_Count)/*Action_2--WalkMotor往上行走*/
                        {
                                WalkMotor_Pin=1;
                        }
                        else
                        {
                                ++Shoulder_Channel;
                                Timer0_Count=0;                        /*计时清零*/
                        }
                        break;
                case 0x03:
                        if(First_Mode[2]>=Timer0_Count)        /*Action_2--KneadMotor扭捏动作*/
                        {
                                VIBOne_Pin=1;
                                VIBTwo_Pin=1;
                                PumpMotor_Arm_Pin=1;
                                CCPR9L=90;
                                CCP9CON=0x0f;
                                T4CONbits.TMR4ON=1;
                        }
                        else
                        {
                                ++Shoulder_Channel;
                                Timer0_Count=0;                        /*计时清零*/
                        }
                        break;
        }
这个程序我可以不采用Switch   case  吗,还有别的办法实现吗,上面每一个case里面就是一个手法,而且是一定要等待执行完
该程序,才能执行下面的case 程序,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在哪个城市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城市做呢?

温州这边,你呢

网友:
我在佛山

楼主:
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楼主:
能说一下设计思路吗,还我上面贴出来的程序,能修改吗,方便加一下你的QQ吗

网友A:
新开的厂? 从零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开的厂? 从零开始?

哦,那以后多多交流啊

网友:
先搞一套样品  看看别人的功能在弄哦,功能不明白就做了?

网友B:
switch的结构实现起来简单。

你这个还是简单的。每个动作结构应该都一个单独的模块。
比如带3D功能的,电机都好几个,行走电机,3D头上好几个,腿部一个电机。手臂,肩部,腿部,脚部N多气囊。

如果你不用SWITCH,程序写出来,你自己都看不明白了。

网友:
switch case 是最佳选择了,if else 没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的结构实现起来简单。

你这个还是简单的。每个动作结构应该都一个单独的模块。

你好,我上面程序那样写可以吗,你们怎么定时每一个动作的,

网友:
这个必须要有中断能保证随时切换出来。

网友C:
开发按摩椅应该比较享受,把椅子做好了,坐在上面一边调试代码一边按摩

网友D:
我也是做按摩椅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做按摩椅开发的。

各位同行能说说你们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按摩椅应该比较享受,把椅子做好了,坐在上面一边调试代码一边按摩 ...

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同行能说说你们思路吗,

你的问题和按摩椅没什么关系,程序实现方法有很多种,这个应该是C语言的范畴。

网友E:
刚做按摩椅的话,最好到大的商场卖按摩椅的区域去看看,也可以以买的名义坐上去试试看,明了各种所需功能,以及功能组合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后,你程序设计思路自然就容易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做按摩椅的话,最好到大的商场卖按摩椅的区域去看看,也可以以买的名义坐上去试试看,明了各种所需功能,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F:
我也是温州这边,用SWITCH,程序容量要相对大一些,但是结构性好,容易看懂。

网友:
因地制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温州这边,用SWITCH,程序容量要相对大一些,但是结构性好,容易看懂。 ...

你也是做按摩椅这行业吗

网友G:
楼主应该到专业的按摩机构多实践,那就自然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到专业的按摩机构多实践,那就自然明白了

哪里有专业按摩机构啊,

网友:
难道不能再CASE 0X04:把1、2、3的揉进去吗?

网友H:
呵呵....给大家看看我的成果...按摩椅动作调试器, 有专利
鼠标点点, 一套各种组合动作的动作就设计完成了...

可以直接用PC机代替控制器进行测试, 运行时有当前位置反白,
如果有逻辑错误会在下载前就检测出来, 所看即所得, 实时下载调试,

调试无误后, 保存成excel, 我再转换下载进MCU(不向客户开放这转化功能)

实际比看到的这些更全面复杂些, 多的就不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呵呵....给大家看看我的成果...按摩椅动作调试器, 有专利
鼠标点点, 一套各种组合动作的动作就设计完成了.. ...

上海久工的吧?富士医疗器有部分产品应该是你们代工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上海久工的吧?富士医疗器有部分产品应该是你们代工的吧?

产品是久工的, 我不是...富士医疗器做过一个型号....

你是哪里的? 按摩椅这圈子好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产品是久工的, 我不是...富士医疗器做过一个型号....

你是哪里的? 按摩椅这圈子好像不大. ...

我们主要做ODM。

网友H:
其实我也好奇大家是怎么做按摩椅动作的...我这套东西完全是我自己闭门造车的...

设计之初, 觉得把动作写死了修改起来肯定费事...比如LZ那种代码...
我就把底层驱动,动作驱动, 和最终动作指令分离, 弄了三层交互,

动作表最初是要一起编译的, 后面改到放在线控端了,选择动作后, 动作表下载到RAM中解释执行...
这样还可以串口或者蓝牙升级动作表
==============
看你积分也不少, 应该也是经验丰富的了, 能讲下你们作按摩椅的思路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也好奇大家是怎么做按摩椅动作的...我这套东西完全是我自己闭门造车的...

设计之初, 觉得把动作写 ...

我们也是用动作表格控制的,也可以很方便下载,比如我们给傲胜开发的天王之王,就能通过手机下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也是用动作表格控制的,也可以很方便下载,比如我们给傲胜开发的天王之王,就能通过手机下载程序。 ...

SOGA,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多谢告之

网友I:
我也在温州,楼主温州哪里呀,

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给大家看看我的成果...按摩椅动作调试器, 有专利
鼠标点点, 一套各种组合动作的动作就设计完成了.. ...

牛B,你们都咋整的啊,提供一点线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也好奇大家是怎么做按摩椅动作的...我这套东西完全是我自己闭门造车的...

设计之初, 觉得把动作写 ...

兄弟啊,能分享一点你的思路吗,我现在也是闭门造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温州,楼主温州哪里呀,

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在温州瓯海这边,你呢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发按摩椅应该比较享受,把椅子做好了,坐在上面一边调试代码一边按摩 ...

这个好主意!\

感觉按摩机里面的电机很给力

网友:
楼主是在瓯海的哪家按摩椅厂?瑞莱克诗还是得力康?

网友:
想和楼主交个朋友,有意加我QQ:17526998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温州瓯海这边,你呢在哪里

瓯海 下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啊,能分享一点你的思路吗,我现在也是闭门造车啊,

思路在32L不是已经说了吗?

楼主:
按摩椅在自动模式下运行,当我手动调节按摩椅靠背的角度时,会跟自动模式下有冲突,
特别是在自动模式下靠背往后倾斜时,手动控制它往前靠时,没有按照正确方向走,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啊

楼主(2014-08-12):
请问一下按摩椅行走电机大家是如何计圈的,是采用中断吗,还是有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也好奇大家是怎么做按摩椅动作的...我这套东西完全是我自己闭门造车的...

设计之初, 觉得把动作写 ...

请问一下按摩椅行走电机大家是如何计圈的,是采用中断吗,还是有别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按摩椅行走电机大家是如何计圈的,是采用中断吗,还是有别的方法? ...

看信号速度...我的主循环周期是2ms...转的太快的话就用中断, 否则用主循环查询

通常主循环查询就OK...但如果程序架构不合理, 经常阻塞式delay的话, 是没法用查询法的

我的架构保证了每个主循环周期都不超过2ms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信号速度...我的主循环周期是2ms...转的太快的话就用中断, 否则用主循环查询

通常主循环查询就OK...但 ...

谢谢,
//***********************************************
                        case 1: //圈数决定,当前圈数已经在nCurMoveCycle

                                if( !AUTO_WORK_bits.AutoProcess_ing )
                                {
                                        if( CheckWise_step == 0 )
                                        {
                                                CheckWise_step = 1;
                                                AUTO_WORK_bits.K_M_Z_start = 0;
                                        }
                                        else if( CheckWise_step == 1)
                                        {
                                                if( AUTO_WORK_bits.wide_middle_narrow )
                                                {
                                                        nActualMoveDir = Mov_Mode_appoint_Postion;    // 运行方式
                                                        up_down_count_scal = ( up_down_count_val >>3 );
                                                        current_up_down_count_val = (nCurMoveCycle * up_down_count_scal);

                                                        Mov_Mode_step = 0;     //允许背靠行走程序运行
                                                        AUTO_WORK_bits.AutoProcess_ing = 1;
                                                }
                                        }
这个是一个好心的网友给了一些参考程序给我,上面的程序处在计圈状态,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圈数右移3位的作用是干吗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
                        case 1: //圈数决定,当前圈数已经在nCur ...

不知道具体作用....可能是缩小数值范围...>>3等效于 / 8, 如果这个信号是直接接的电机转轴, 数值就会比较大

我这边是有专门做了个测丝杆圈数信号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具体作用....可能是缩小数值范围...>>3等效于 / 8, 如果这个信号是直接接的电机转轴, 数值就会比较 ...

我也是采用光耦测直接测圈数的,
下面其中每组的第三个数为设定的圈数即nCurMoveCycle的值

  {MTZ,CSJ,6,10,QJ,0X01,WIDK}, {MTZ,CSJ,6,10,QJ,0X05,WIDM},  {MTZ,CSJ,6,10,RN,0X60,WIDW},  //敲击走到6位置,敲击20秒,力度由1-5变化,再揉捏10秒。/30

{MUP,CQS,8,0,RN,0X20,WIDW},  {MTZ,CSJ,8, 8,ZY,0X03,WIDZ},  {MTZ,CSJ,8,16,RN,0X60,WIDW},  //揉捏走到8位置,指压8秒,再揉捏16秒。/21

{MDW,CQS,5,0,TZ,0X00,WIDZ},  {MTZ,CSJ,5, 8,PD,0X06,WIDW},  {MTZ,CSJ,5, 5,ZY,0X01,WIDZ},  //无动作走到5位置,拍打8秒,再指压5秒。/13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具体作用....可能是缩小数值范围...>>3等效于 / 8, 如果这个信号是直接接的电机转轴, 数值就会比较 ...

up_down_count_val 是丝杆所计的圈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具体作用....可能是缩小数值范围...>>3等效于 / 8, 如果这个信号是直接接的电机转轴, 数值就会比较 ...

你好,请问一下气泵你们是采用可控硅控制的吗,你们的过零信号是采用中断的方式吗,还是别的什么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气泵你们是采用可控硅控制的吗,你们的过零信号是采用中断的方式吗,还是别的什么啊 ...

现在气泵不是了...用的是 整流后的直流, 用MCU直接SPWM驱动.

不需要过0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气泵不是了...用的是 整流后的直流, 用MCU直接SPWM驱动.

不需要过0信号 ...

谢谢,采用SPWM比PWM方式好吗,你们是什么气泵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采用SPWM比PWM方式好吗,你们是什么气泵啊

普通交流气泵....省变压器的负担, 否则调气泵N级电压要变压器N个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普通交流气泵....省变压器的负担, 否则调气泵N级电压要变压器N个抽头

哦,你是采用逆变器的原理,来控制交流气泵的,调气泵只能调节气泵的开关时间吧,不能调节气泵出气的大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你是采用逆变器的原理,来控制交流气泵的,调气泵只能调节气泵的开关时间吧,不能调节气泵出气的大小 ...

当然能调出气大小....否则 做个P

不能调出气大小, 我直接接交流电好了, 干嘛还SPWM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能调出气大小....否则 做个P

不能调出气大小, 我直接接交流电好了, 干嘛还SPWM驱动 ...

这样啊,你不是普通的气泵吗,你是直接调节电压来控制出气大小是吗

网友:
这行业利润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能调出气大小....否则 做个P

不能调出气大小, 我直接接交流电好了, 干嘛还SPWM驱动 ...

你好,我现在的按摩椅在上下行程走的时候,有干扰,把敲打电机的皮带去掉以后,行程电机就正常走,没有去掉行程电机就走不到底部,只在1/2的地方从上到中间来回运行,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的按摩椅在上下行程走的时候,有干扰,把敲打电机的皮带去掉以后,行程电机就正常走,没有去 ...

你自己都说了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都说了有干扰...

是啊,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4-09-17):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都说了有干扰...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的按摩椅扭捏电机能控制正反转,扭捏电机正反是否有必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的按摩椅扭捏电机能控制正反转,扭捏电机正反是否有必要啊 ...

体感不同

楼主:
你们有这样做吗,效果明显吗

网友H:
不是你说"你们的按摩椅扭捏电机能控制正反转", 既然知道能正反转, 又何来"你们有这样做吗"一问.

效果啥的, 我不是客户....我本人对这些按摩椅全部效果全部持反对态度(包括富士的)...又疼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你说"你们的按摩椅扭捏电机能控制正反转", 既然知道能正反转, 又何来"你们有这样做吗"一问.

效果啥的, ...

我们现在打算改成正反转能控制的,现在是单一方向的,所以问一下你们有这样做的不,效果好不好,我也是对按摩椅感受也是又疼又难受,身体都快敲散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打算改成正反转能控制的,现在是单一方向的,所以问一下你们有这样做的不,效果好不好,我也是对 ...

除了捶打全部是双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捶打全部是双方向的

非常谢谢你,

网友:
67L说的对,我也做了好多年的按摩椅从高端到低,就是痛,难受,没感觉到舒服

网友:
跟老工程师搞好关系吧,否则自己摸索是盲人摸象。瓯海的圣利保健还在不在?那里最早的几个工程师拿股份,如果情况没变的话都成千万富翁了。

楼主:
谢谢,不太清楚

网友J:
使用if-else也可以实现的,其实switch的方法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if-else也可以实现的,其实switch的方法更好

非常谢谢,请问一下液晶屏在敲打的时候会闪烁,采用的时HT1621驱动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请问一下液晶屏在敲打的时候会闪烁,采用的时HT1621驱动的,

HT1621抗干扰不太好,有时候会复位。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复位初始化造成的闪烁。
可以把初始化的频率弄的高一些,比如每隔5ms重新初始化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1621抗干扰不太好,有时候会复位。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复位初始化造成的闪烁。
可以把初始化的频率弄的 ...

不是的复位初始化造成的,敲打电机在敲打很厉害的时候,屏幕闪烁,有时乱码闪烁

楼主(2014-12-25):
引用 网友H:
除了捶打全部是双方向的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按摩椅坐垫加热是采用直流还是低压交流的,我听别人直流加热效率高,速度快,是这么回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