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2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本打算玩玩1602的,结果1602显示如下图,怀疑是我的驱动没写好,换之前买的开发板(里面有这示例程序)驱动同样的1602还是不行,换一块1602。还是一样。这是1602的显示,大家帮我看看这a是什么问题?

网友:
液晶初始化程序前延时未够

网友A:
1602只供电,不接信号线就你这一个样子,也就是说程序根本没到液晶,初始化都没到,时序错误或者速度太快。

网友:
什么单片机驱动?

网友:
同意三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2只供电,不接信号线就你这一个样子,也就是说程序根本没到液晶,初始化都没到,时序错误或者速度太快。 ...

有没可能是液晶坏掉了? 有没哪种办法在不刷程序的情况下,来判断一个1602的好坏? 用的是STC12C5628AD

楼主:
用的是STC12C5628AD

网友:
直接拿例程移植过去就是了,确保初始化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可能是液晶坏掉了? 有没哪种办法在不刷程序的情况下,来判断一个1602的好坏? 用的是STC12C5628AD ...

bias 兄说的对
以前我玩1602时也遇到过你这问题
原因是E,RS,RW的时序不对所致
检查你的代码吧

网友:
既然楼主拿示例程序都有问题,那应该不是程序问题了,让我来猜猜:1.  烧写程序时可以选择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默认是内部晶振,你的程序的时序看是根据哪个算得   2.  烧写时有没有勾选上完成后运行程序或手动复位

网友:
初始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