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动升降压控制芯片可能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4-06-20):
查过LINEAR的好像SOP-16的没有啊:

原文:
全新力做,60W自动升降压模块,5-32V宽输入电压,1.2-20V可调宽输出电压,最大5A输出电流。

   模块参数:

    模块名称:5A自动升降压模块

    模块性质:非隔离同步整流自动升降压模块

    输入电压:5-32V

   输入电流:8A(MAX)长时间工作6A内

  静态工作电流:3mA(工作电压不同时会有误差)

    输出电压:1.25-20V连续可调(默认输出12V,如需其它电压请向掌柜说明。)

                       1.25-20V固定输出 (针对批量客户)

                      默认发货为可调输出

    输出电流:5A (MAX)(长时间自然散热3A内)如需更大输出电流,可以两个模块并联使用,比如输出要6A,可以用两个模块并联,把每个模块的电流调到3.5A即可。

    工作温度:-40~+85度

    工作频率:150KHz

    转换效率:最高96%(效率与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压差有关)

    过流保护:有

    短路保护:有  (输入10A保险丝)  双重短路保护,使用更安全。

    超温保护:有(超温后自动降低输出电压)

    输入反接保护:无,(如需要请在输入串入二极管)

    安装方式:4颗3mm镙丝

    接线方式:焊接输出,(V-IN为输入,V-OUT为输出)

    模块尺寸:长60mm宽40mm高30mm

应用范围:

    本模块可以应用在输入电压浮动比较大、输出要求比较稳定的领域。如:

1、把12V蓄电池10-14V浮动电压稳定12V输出。

2、为您的电子系统在宽电压输入范围时提供稳定工作电压。

3、将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浮动电压稳定输出给电池充电,以防止电池过充。

4、DIY一个稳压电源,输入12V便可,输出可以12-20V可调

实物照片:

进口同步整流芯片,原装大电流低阻MOS管,进口铁硅铝磁环、加粗全铜漆包线,使整个模块发热更低,输入470uF/35V高频低阻电解电容,输出两颗470uF/5V低阻电解,另输出纹波更低。可更换式保险丝,双重保护更可靠。

网友A:
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卖???????????

淘宝搜“60W自动升降压模块”

网友B:
各个引脚测下波形,知道大概的引脚定义,更好找些。TI和max也有这种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个引脚测下波形,知道大概的引脚定义,更好找些。TI和max也有这种芯片

4开关buck-boost,印象中TI/LT/Maxim都没有这种50mil pitch SOP封装的,有可能是台系或国产的芯片,估计有型号都找不到datasheet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开关buck-boost,印象中TI/LT/Maxim都没有这种50mil pitch SOP封装的,有可能是台系或国产的芯片,估计 ...

那不写着同步整流么?

网友:
难道是494做的SEPIC?

网友:
见识了,不错的一个模块

网友:
输出是5V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写着同步整流么?

4开关buck-boost本来就是同步整流。

楼主:
加几个照片看看 ebay上的

假的BUCKBOOST shit,
看输出端那个D2PAK,是二极管!

楼主:
就是 MIC2182 !!!   小的SOT23-5 应该就是个GATE DRIVER, 不过的确设计不错,花了心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几个照片看看 ebay上的

假的BUCKBOOST shit,

还是buck-boost,只不过没有同步整流了,效率有水分。

网友:
哪里能买到。。。。。。

楼主:
别再问买的事,可不是广告贴!

网友:
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芯片名字是WD2001, 可惜网上找不到任何资料, 估计是该名了. 我测了下, 这个芯片集成了bulk和boost2部分的控制电路. 那个小芯片是个单运放.
有谁知道芯片的原名是什么吗?

网友:
是怎么优化成分时的呢?想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