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做过cyclone iv的 远程更新没有,用什么格式文件?

楼主(2014-06-20):
大家谁做过cyclone iv的 远程更新没有,用什么格式文件?
如果 用外部烧写的方式,是不是将 rbf格式的文件烧写到 EPCS 存储器里?

网友:
是的就是用 RBF文件
保存到一个任意存储器内,使用SLAVE SERIAL 的方式进行配置。注意设置好M[2:0].配置时序很简单的。

楼主:
噢,感谢回复,
但我用的是 cyclone iv 的 altremote_update去操作内部一个 硬逻辑来实现的,
这种方式 下是 在用户模式下 写入EPCS,然后cyclone iv 使用AS模式启动,
这种模式下,EPCS内的文件格式也是rbf格式吧?
是不是 AS模式、PS模式下,epcs内存储的文件内容 是不是 唯一的 ??

另外 ,我是 使用ip核 ATLASMI_PARALLEL来将 数据写入EPCS的,这样 写EPCS的时候 有没有 一个字节的 高四位(MSB)  、低四位(LSB) ,哪个在高地址?哪个在低地址的顺序问题 ?
EPCS内的数据 存储 是否为高字节 在高地址,低字节在低地址 ?

网友:
FPGA也可以搞远程升级,高级呀

楼主:
不是 rbf格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