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9018 这个dac有谁用过?说说效果。

楼主(2014-06-20):
最近在寻找一个1K级别的dac,搜了很久,最后在某宝上看到这个。

有人用过没,能否说一下效果如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7235288910

网友(2014-10-03):
呵呵 其实ss9018是个高频三极管。
另外也纠结 pcm1794a 和ES9018 有一说不是越贵的越好。

网友A:
廉价DAC音质就是垃圾,芯片再好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廉价DAC音质就是垃圾,芯片再好也白搭。

就是说,ES9018芯片也廉价?

网友:
听人声就TDA1541A S1,要各方面平衡就PCM1704K,但1K估计买不到。

网友:
看你听啥风格的吧。主听人声的话,我给你推荐4并联的TDA1543.虽然是古董级的芯片,但是,人声与低频,真的是无敌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初烧入门的好选择。

网友B(2015-02-13):
这个芯片很智能,还内置DIR,内置PLL,I2S输入也不需要MCLK,还能解DSD,但是我觉得不大耐听
个人还是喜欢AKM芯片,在用XMOS+AK4495SEQ(据说和EQ后缀音质不一样,贵几十大元)
以上都是自己搞的土炮,也许厂家能把它做好
楼上讲的TDA1541是经典,就是假货多,而且死贵
1543很便宜,可以买几百片试着玩(拆机2元一片),还能并联提升精度
1704K,R2R DAC种的王者,想尝试R2R型声音的还可以弄个PCM63之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智能,还内置DIR,内置PLL,I2S输入也不需要MCLK,还能解DSD,但是我觉得不大耐听
个人还是喜欢A ...

楼上兄台,你这个土炮的XMOS,也是自己搞的么,程序怎么弄的,还是买的现成板子?

网友D:
9018可以做好,但是一般人做不好,因为他们不没有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兄台,你这个土炮的XMOS,也是自己搞的么,程序怎么弄的,还是买的现成板子? ...

xmos现在用的是某宝买的
自己从digikey定了四片U8和下载器,在研究它的程序
官方有源码,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烧进去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mos现在用的是某宝买的
自己从digikey定了四片U8和下载器,在研究它的程序
官方有源码,要求不高可以直 ...

那是不是还要搞专门的烧录工具,好像直接烧录外挂的FLASH也可以?
自己搞着玩的话,这么干是不是成本略高啊
我也想搞XMOS来着,一看又要搞程序,感觉开发成本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9018可以做好,但是一般人做不好,因为他们不没有思路。

兄台说说,你觉得好的思路是啥?
我想到的,基本就是官方datasheet里面的电路,最多把LPF改成2阶无源的,然后就直接输出了

网友E:
现在的技术不需要DAC,数字直接就PWM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说说,你觉得好的思路是啥?
我想到的,基本就是官方datasheet里面的电路,最多把LPF改成2阶无源的, ...

去找台 马克NO390S 一拆你就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技术不需要DAC,数字直接就PWM输出,

是啊,直接PWM也就能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现在的PWM输出的音质奇臭无比。

要音质好,还是需要传统的DAC.

哦,我试听过天龙的PWM功放还行, 我找个仪器来看看频谱有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台马克,二手也要卖3万元。

No.390S使用了Mark Levinson参与开发的多比特Sigma/Delta DAC芯片—Analo ...

这么说吧,除了模拟部分,输入电平转换电路,其他解码器下需要的电路,ES9018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现在的PWM输出的音质奇臭无比。

要音质好,还是需要传统的DAC.

DSD解码,就有点类似于PWM。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还要搞专门的烧录工具,好像直接烧录外挂的FLASH也可以?
自己搞着玩的话,这么干是不是成本略高 ...

可以直接烧外接的Flash,但是有个jtag好调一点,这个跟零售一片U8一个价
程序基本不用改,删掉你不用的就行,pcm dsd都是写好的不用改
驱动搜一搜别家的,不要用官网的,否则你将享受每30分钟一次的爆音
据说有人通过换晶振+微改代码就能实现768Kpcm+DSD512了,看起来可玩性不错
我的pcb也快完成了

网友:
ESS9018我也算是国内最早先使用的吧。指标比较好。电源做不好也不行。听感要校。这个芯片决对是一个好的芯片。只是看设计者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