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for循环改为实时系统(已经解决)

楼主(2014-06-20):
有个报警音函数,是用for循环来实现,但这样影响了系统的实时性,我想把它改成实时系统,却遇到这个for循环是有两个初值的呢,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void alarm(void)   //报警
{
  //static unsigned char k;
  TCCR1=0x56;// 开启A路PWM输出
  if(alarm_ON==1)  //警报音开关
    {
     for(LIGHT=124;LIGHT>82;LIGHT--)  //138对应1.8KHZ,70对应3.5KHZ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
     {
         //OCR1C=LIGHT; //改到溢出中断中修改就不会出爆破音了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OCR1A=(LIGHT/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delay_ms(6); //
     }
        for(LIGHT=82;LIGHT<124;LIGHT++)  //138对应1.8KHZ,70对应3.5KHZ  ,频率从3.5K到1.8K匀速减少,
        {
         //OCR1C=LIGHT;  //改到溢出中断中修改就不会出爆破音了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OCR1A=(LIGHT/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delay_ms(6);
        }
    }
}

网友A:
for(LIGHT=124;LIGHT>40;LIGHT--)
{
    if(LIGHT > 82)
    {
        OCR1A=(LIGHT/2);
    }
    else
    {
        OCR1A=((82 + 82 - LIGHT)/2);
    }
}

这样就是一个初值了

网友B:
改实时系统的话,计时就得用外部计时了,主程序每次运行这个报警函数的时候,根据计时变量的值的不同执行不同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LIGHT=124;LIGHT>40;LIGHT--)
{
    if(LIGHT > 82)

谢谢!这是用PWM模拟警报音,频率改变得修改LIGHT值。除以2那个是为了保持50%的占空比。改为实时系统我用T0产生2ms,现在要把for改为if,但for中对LIGHT=124的赋初值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实时系统的话,计时就得用外部计时了,主程序每次运行这个报警函数的时候,根据计时变量的值的不同执行不 ...

是的,Tiny85,我用T0产生计时,T1做互补PWM,做实时真是麻烦呢!

网友A:
就是改成2ms调用一次这个函数,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改成2ms调用一次这个函数,是吧

不是,原for程序是6ms改变一次LIGHT的值,改实时系统就不能用for死循环了

楼主:
这个报警函数得放主循环里,有报警才跑里面的,在前头有个if开关呢!

网友:
改成状态机就可以。

网友:
状态机可以

网友A:
uint8_t LIGHT;

void alarm(void)                        //报警
{
        static uint8_t time_tick = 0x03;
        static uint8_t index = 0x00;

        static uint8_t Even_numbers = 0x00;

        //static unsigned char k;
        TCCR1 = 0x56;                        // 开启A路PWM输出

        if(alarm_ON != 1)                  //警报音开关关
        {
                time_tick = 0x03;
                index = 0x00;
                Even_numbers = 0x00;
        }
        else if(alarm_ON == 1)  //警报音开关开
        {
                if(time_tick --)
                {
                        return;                        //没到时间,不执行
                }

                time_tick = 0x03;        //2ms * 3 = 6ms

                index ++;

                if(index > 83)
                {
                        index = 0x00;
                }

                if(index <= 41)
                {
                        LIGHT = 124 - index;        //124 - 83
                }
                else if(index <= 83)
                {
                        LIGHT = 40 + index;                //82 - 123
                }

                if((Even_numbers ++) & 0x01)
                {
                        OCR1A = LIGHT >> 1;
                }

        }
}

这样可以不?2ms调用一次

网友:
状态机就行了

网友:
虽然上面很多人说了,但是还是要告诉楼主一声,状态机就可以

楼主:
大家说的状态机是不是指马潮老师按键处理的那种程序?

楼主:
搞定了,看起来和原FOR比没有多几行嘛,谢谢大家!不知道还能否再优化
void alarm(void)   //报警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然后再从3.5K到1.8K匀速减少,匀速进行,模拟报警音,占空比保持最大保证音量最大
{
  static unsigned char alarm_status,initial_a;
  if(alarm_ON==1)  //警报音开关
  {
     switch (alarm_status)
     {
        case 0:
          if(initial_a==0)    //初始值装载开关,自关闭型
          {
            PWM_Frequency=124; //初始PWM频率
            OCR1A=62;//初始占空比
            initial_a=1;//关闭初始值装载开关
            TCCR1=0x56;// 开启A路PWM输出
            alarm_Delay=0;
          }
          if(alarm_Delay>=3) //6毫秒延时到,步进为2毫秒。加大于是防止万一单片机忙过时。
           {
             alarm_Delay=0;
             if(PWM_Frequency-->82)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
              {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OCR1A=(PWM_Frequency/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
              else  alarm_status=1;
           }
           break;
        case 1:
          if(alarm_Delay>=3) //6毫秒延时到,步进为2毫秒。加大于是防止万一单片机忙过时。
           {
             alarm_Delay=0;
             if(PWM_Frequency++<124)  //频率从3.5K到1.8K匀速减少
              {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OCR1A=(PWM_Frequency/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
              else  alarm_status=0;
              if(++alarm_total_time>=250)  //报警声总时间=数值X0.012秒,250时为3秒,即:响3秒后自动关闭报警
               {
                alarm_ON=0;//关闭报警开关
                TCCR1=0x00;// 关闭A路PWM输出
                alarm_status=0;
               }
           }
           break;
      /*
     for(PWM_Frequency=124;PWM_Frequency>82;PWM_Frequency--)  //138对应1.8KHZ,70对应3.5KHZ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
     {
         //OCR1C=LIGHT; //改到溢出中断中修改就不会出爆破音了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OCR1A=(LIGHT/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delay_ms(6); //
     }
        for(PWM_Frequency=82;PWM_Frequency<124;PWM_Frequency++)  //138对应1.8KHZ,70对应3.5KHZ  ,频率从3.5K到1.8K匀速减少,
        {
         //OCR1C=LIGHT;  //改到溢出中断中修改就不会出爆破音了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OCR1A=(PWM_Frequency/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delay_ms(6);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不?2ms调用一次

谢谢,你那23行                        return;                        //没到时间,不执行
是怎么执行的,我没看懂

楼主:
加入节拍速度、报警次数
void alarm(void)   //报警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然后再从3.5K到1.8K匀速减少,匀速进行,模拟报警音,占空比保持最大保证音量最大
{
  static unsigned char alarm_status,initial_a,i,j;
  if(alarm_ON==1)  //警报音开关
  {
     switch (alarm_status)
     {
        if(alarm_ON_flag==1)    //新开报警标识,有新的报警指令时为1
          {
            alarm_status=0;
            initial_a=0;
            alarm_ON_flag=0;
          }
        case 0:
          if(initial_a==0)    //初始值装载开关,自关闭型
          {
            PWM_Frequency=124; //初始PWM频率
            OCR1A=62;//初始占空比
            initial_a=1;//关闭初始值装载开关
            TCCR1=0x56;// 开启A路PWM输出
            alarm_Delay=0;
          }
          if(alarm_Delay>=alarm_Rhythm) //6毫秒延时到,步进为2毫秒。加大于是防止万一单片机忙过时。
           {
             alarm_Delay=0;
             if(PWM_Frequency-->82)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
              {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Duty_Ratio=(PWM_Frequency/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
              else  alarm_status=1;
           }
           break;
        case 1:
          if(alarm_Delay>=alarm_Rhythm) //6毫秒延时到,步进为2毫秒。加大于是防止万一单片机忙过时。
           {
             alarm_Delay=0;
             if(PWM_Frequency++<124)  //频率从3.5K到1.8K匀速减少
              {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Duty_Ratio=(PWM_Frequency/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
              else  alarm_status=2;
           }
           break;
         case 2:
           if(++j>=alarm_total_time)  //报警声总时间=数值X0.012秒,250时为3秒,即:响3秒后自动关闭报警
           {
           alarm_total_time=0;//清零报警总时间
           initial_a=0;//下次再开报警时再装载初始值
           TCCR1=0x00;// 关闭A路PWM输出
           alarm_status=3;
           }
           else  alarm_status=0;
           break;
         case 3:
           if(alarm_Delay>=alarm_Interval)//报警声间隔,不响的时间
           {
            alarm_Delay=0;
            alarm_status=4;

           }
            break;
          case 4:
           if(++i>=alarm_counter)  //报警声总时间=数值X0.012秒,250时为3秒,即:响3秒后自动关闭报警
            {
             i=0;
             alarm_ON=0;//关闭报警开关
            }
            else  alarm_status=0;
            break;
     }
  }
}
void alarm_EverySlow(void)//隔1秒慢响一次响3次,无需理会-----预警(单次震动、数错密码)
{
alarm_ON = 1;//开报警
alarm_ON_flag=1;//开报警标示,标示这是一次新的报警
alarm_total_time=1;//响一次为1秒
alarm_Rhythm=6;//节奏快慢
alarm_Interval=500;//间隔1秒响一回
alarm_counter=3;//报警3次
}
void alarm_EveryFast(void)//隔1秒快响一次直到用完电,必须处理-----特急(电瓶断电)
{
alarm_ON = 1;//开报警
alarm_ON_flag=1;//开报警标示,标示这是一次新的报警
alarm_total_time=2;//响一次为1秒
alarm_Rhythm=3;//节奏快慢
alarm_Interval=250;//间隔0.5秒响一回
alarm_counter=3;//报警250次
}

楼主:
修改了以上错误
void alarm(void)   //报警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然后再从3.5K到1.8K匀速减少,匀速进行,模拟报警音,占空比保持最大保证音量最大
{
  static unsigned char alarm_status,initial_a,i,j;
  if(alarm_ON==1)  //警报音开关
  {
      if(alarm_ON_flag==1)    //新开报警标识,有新的报警指令时为1
          {
            alarm_status=0;
            initial_a=0;
            alarm_ON_flag=0;
          }
     switch (alarm_status)
     {

        case 0:
          if(initial_a==0)    //初始值装载开关,自关闭型
          {
            PWM_Frequency=124; //初始PWM频率
            OCR1A=62;//初始占空比
            initial_a=1;//关闭初始值装载开关
            TCCR1=0x56;// 开启A路PWM输出
            alarm_Delay=0;
          }
          if(alarm_Delay>=alarm_Rhythm) //6毫秒延时到,步进为2毫秒。加大于是防止万一单片机忙过时。
           {
             alarm_Delay=0;
             if(PWM_Frequency-->82)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
              {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Duty_Ratio=(PWM_Frequency/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
              else  alarm_status=1;
           }
           break;
        case 1:
          if(alarm_Delay>=alarm_Rhythm) //6毫秒延时到,步进为2毫秒。加大于是防止万一单片机忙过时。
           {
             alarm_Delay=0;
             if(PWM_Frequency++<124)  //频率从3.5K到1.8K匀速减少
              {
                if(Even_numbers==2)   //偶数判断后计算占空比为一半,保证音量为最大
                 {
                   Duty_Ratio=(PWM_Frequency/2);
                   Even_numbers=0;
                 }
                 Even_numbers++;
              }
              else  alarm_status=2;
           }
           break;
         case 2:
           if(++j>=alarm_total_time)  //报警声总时间=数值X0.012秒,250时为3秒,即:响3秒后自动关闭报警
           {
           j=0;//清零报警总时间
           //initial_a=0;//下次再开报警时再装载初始值
           TCCR1=0x00;// 关闭A路PWM输出
           alarm_status=3;
           }
           else  alarm_status=0;
           break;
         case 3:
           if(alarm_Delay>=alarm_Interval)//报警声间隔,不响的时间
           {
            alarm_Delay=0;
            alarm_status=4;

           }
            break;
          case 4:
           if(++i>=alarm_counter)  //报警声总时间=数值X0.012秒,250时为3秒,即:响3秒后自动关闭报警
            {
             i=0;
             alarm_ON=0;//关闭报警开关
            }
            else
             {
              alarm_status=0;
              TCCR1=0x56;// 开启A路PWM输出
             }
            break;
     }
  }
}

楼主:
糟了,一不小心i=0;  j=0; 没有写入if(alarm_ON_flag==1)    //新开报警标识,有新的报警指令时为1,导致新切换报警音时会碰到少响次数。
void alarm(void)   //报警 ,频率从1.8K到3.5K匀速增加,然后再从3.5K到1.8K匀速减少,匀速进行,模拟报警音,占空比保持最大保证音量最大
{
  static unsigned char alarm_status,initial_a,i,j;
  if(alarm_ON==1)  //警报音开关
  {
      if(alarm_ON_flag==1)    //新开报警标识,有新的报警指令时为1
          {
            alarm_status=0;
            initial_a=0;
            alarm_ON_flag=0;
            i=0;
            j=0;
          }
     switch (alarm_status)
     {

        case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