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2~4通道模拟+数字通道的 安捷伦/泰克示波器

楼主(2014-06-20):
模拟通道 2~4 个, 100M及以上,
带数字通道, 偶尔测测 协议时序 之类的.

我个人 比较倾向于 普源示波器, 感觉性价比 还行.

但是 boss 说不要国产的, 预算 在 5万以内.

金额不小 不敢妄下结论, 希望 用过的 朋友们 给个 推荐.

谢谢~

ps: 我以前 都是用的 普源的DS1000系列示波器, 感觉 还够用 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最近 用的 泰克的TDS2022B, 感觉这个 启动特慢, 采信号 也 很慢(比如 接上信号瞬间, 都能明显看到一个上升沿,是不是 反应太慢了? 另外 最近不知道是 探头坏了还是 哪里问题, 噪声幅值常常 5~10v, 太可怕了, boss说这个 以前买成几万,
我怎么感觉 还没 普源的 DS1002 好用), 操作体验也不是很流畅.

求推荐, 谢谢~

网友A:
泰克/Tektronix混合信号示波器 DPO3014 /9英寸彩屏

网友B:
MSOX3014
安捷伦
现在改名叫“视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OX3014
安捷伦
现在改名叫“视德”

嗯, 我在 官网 看到了

网友C:
加点钱上MDO吧MDO3000系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克/Tektronix混合信号示波器 DPO3014 /9英寸彩屏

嗯, 谢谢 我去 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点钱上MDO吧MDO3000系列不错。

O(∩_∩)O嗯!
加钱 应该 不成问题,  因为不是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OX3014
安捷伦
现在改名叫“视德”

获得更多投资保护
  • 可升级性:可在购买后添加带宽、数字通道、WaveGen 或 DVM
  • 可选的串行协议分析应用包括:I2C、SPI、RS232、UART、CAN、LIN 和 I2S
  • 分段存储器
  • 模板测试

请问 安捷伦 示波器 写的 可升级 是什么含义呢? 只是 升级固件吗?

另外 相同价位的, 安捷伦 普遍 比 普源的 存储深度 小很多.

安捷伦 和 泰克 哪个品牌更值得选择呢

网友:
个人觉得中低端视频性价比方面,安捷伦和力科比泰克的有 优势,型号/价格 官方网站上有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个人觉得中低端示波器性价比方面,安捷伦和力科 比 泰克的有优势,型号/价格 官方网站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OX3014
安捷伦
现在改名叫“视德”

是“是德科技”,是不是的是!

网友:
还是安捷伦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获得更多投资保护
  • 可升级性:可在购买后添加带宽、数字通道、WaveGen 或 DVM

  • 可升级性,就是后文说的“添加带宽、数字通道(LA)、波形发生器、电压表”等,这些东西硬件上已经做好,但基础型号的价格中不包含上述功能的使用许可,需要额外购买使用许可。如下图,* 号的功能就是该示波器购买时不具有,后期破解出来的,包括 LA、1Mpt 存储、串行数据分析、电压表等等。

    论存储深度,貌似泰克更小气,太阳花大方一点,国产的一项便宜大碗,至于深存储好不好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升级性,就是后文说的“添加带宽、数字通道(LA)、波形发生器、电压表”等,这些东西硬件上已经做好, ...

    说到深存储,我感觉泰克低端的2.5k和rigol的1M相比,确实相差很大。但再往上增大,效果是不是那么明显我也不知道(因为没用过更高端的)。但按照增幅比例算,似乎不是那么明显了。
    1M:2.5k=400。泰克的MDO3000系列只有10M,安捷伦的DSO6000系列是8M,相比rigol低端的DS1052E,也只是10倍和8倍而已。
    我估计相比触发和波形刷新率之类的参数,还是深存储的技术难度更低一些,同时参数也更好看一些,可能是基于这几个原因,才导致rigol的存储深度越来越高。

网友:
    在数据分析时存储深度至关重要,泰克的一个数据分析模块约4000元,我现在用的是DPO2024,1.6W入的,后来又花了4K加个分析模块。5W能搞台不错的示波器。另外泰克示波器的协议分析功能有一个月的试用期。

网友:
    13楼那个用起来不错,屏幕清晰,开大点存储深度

网友:
    我要是再买示波器我会考虑安捷伦DSO一X 3000系列4通道的,这屏太爽了,当然其它性能也不错。不过最近考虑入的仪器是6.7G的频普分析仪(二手的4.5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升级性,就是后文说的“添加带宽、数字通道(LA)、波形发生器、电压表”等,这些东西硬件上已经做好, ...

    请教带宽也能破解吗?

网友:
    国产那个,你开了深存储,那个刷新叫一个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