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集多路高压负载电流,采样电路拿不准,自己画的,.....

楼主(2014-06-20):
     需要采集4个300v供电的负载工作电流,转换放大电压,然后通过单片机ADC采集,显示出电流值。
   由于1个负载有多个支路,只能采集负载供电上端的电流,了解到的方案都是低端采集的,就是一个检流电阻接地,一端接负载的负极,通过电阻的压降,计算电流,不想用这种方式,
   我自己画个简图不知道是否可行,那个高压回路会不会影响低压电路,毕竟电压那么高,单片机我打算单独供电,和负载的电源地分开来(隔离供电)。
   R1和是负载,负载地和单片机地是独立的。
   有熟悉的朋友吗,能否给帮忙指导一下,像这种高边采样,多路采集的 ,要如何做呢!
-----------------刚发现,上一个图画错了,改了一下----------------------------

网友:
这图画的,眼晕

楼主:
不好意思,仔细分析了一下,刚才画的那个图有问题,改过来了,能否给你指点指点!

网友:
你这热地哦,危险

网友:
隔离下会安全些吧

网友A:
这种情况 你可以考虑一下用 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你可以考虑一下用 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能测直流?
可以考虑霍尔电流传感器

LZ这个只要两边地隔离做好,单片机输出信号对其他系统隔离做好,同时电路注意绝缘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大电流不如直接用霍尔,成本比你采样电阻加一堆调理电路还低得多(免了隔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你可以考虑一下用 电流互感器

直流的,互感器肯定不行,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能测直流?
可以考虑霍尔电流传感器

这个电流最大1A,霍尔小电流检测误差太大,不能用。实在是找不到好的隔离方案,才考虑这么做的!
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的。大电流不如直接用霍尔,成本比你采样电阻加一堆调理电路还低得多(免了隔离电源) ...

霍尔,大电流下可以,小电流下不准,而且容易受干扰,不能用,霍尔我已经经测试过,放弃了。
所以才有了上面的方案,只是有点拿不准,所以才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
不久前看到IR有耐压600V的高边电流采样方案,可以看看,中间接地不可靠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注意电源隔离就OK了。

网友D:
楼上说了,热地很危险,隔离是必须的,而且要隔离得好,结构也要设计好。

网友D:
若负载是直流电机之类的,那这个基本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负载是直流电机之类的,那这个基本没戏。

阻性负载,不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了,热地很危险,隔离是必须的,而且要隔离得好,结构也要设计好。 ...

热地确实不安全,这也是最担心的地方,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大电流下可以,小电流下不准,而且容易受干扰,不能用,霍尔我已经经测试过,放弃了。
所以才有了 ...

看来你对测量还是了解不多……
假如最大量程20A,你就不用考虑20mA以下的了……

网友:
>>这个电流最大1A,霍尔小电流检测误差太大,不能用。

如果电流是10A或50A可以吗?楼主不懂得如何把电流效应变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地确实不安全,这也是最担心的地方,多谢提醒!

super tex   (超科)有支持到500V的电流采样芯片,但是精度不知道满足不 ,另外HCPL7840不知可否?

网友:
ACS712   检测电流的芯片,隔离的,20A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及帮助,我会一一斟酌考虑。
小弟才疏学浅,对于电子很多地方也只是一知半解,还需要虚心向大家学习。
初步考虑还是想用楼主位的方案尝试一下,看了一些资料,好像万用表也是采用的这种采样方案,就是要做隔离比较麻烦!

网友:
如果你的单片机不对外输出的话,直接供地就行了,如果需要和外部通讯的话,直接通讯隔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