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手一碰异常

楼主(2014-06-20):
stc89c52单片机自己画了一个板子,但是焊好后,数码管部分,用手一碰板子就异常,不碰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个排查思路?谢谢

网友:
虚焊,上实物图看看吧

网友A:
也可能碰到晶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碰到晶体了

首先谢谢指导,还有奇怪的现象:我把自己的板子相应管脚,接到别人的板子上(晶振/MCU都移除),我板子就显示正常,受去摸板子没有任何异常(两块板子公地、电源)。

楼主:
我总觉得是我布线的问题,所以上传原理图和pcb(pads9.5),573和138的vcc线是刚加上的,我在调试的时候也连上了(我没有在公司做电子工作,我自己弄着玩的,所以水平很菜,打样之前没注意,默认的库器件没想到网络编号是5V,没和板子电源VCC相连接)。现在我用万用表测138的123脚总有0.5V左右的电压(移除mcu和晶振),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我把自己的板子相应管脚连接到另外一块板子(买的)公地、电源后,我自己的板子一切就正常了,手触摸也没影响,不知道什么原因。之前没有做过东西,所以布线觉得有问题。麻烦各位指点。

网友:
应该是焊接问题

网友:
如果是轻轻一模,可能和焊接没关系
看看布线,电源部分的布线,还有晶振的

网友:
我用PROTEL的,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
虚焊,不解释

网友:
这种情况电源部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检查电源部分输出是否正常,GND是否可靠焊接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还是上排阻吧!!排阻的问题。

网友:
好像复位电路错了。芯片是低复位,你那电路是高复位。这个芯片能工作?还有P0口是OC门吧,做输出必须加上拉

网友C:
复位电路没问题,P0接上排阻试试,如果使用了STC增强型的就不用排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路没问题,P0接上排阻试试,如果使用了STC增强型的就不用排阻也可以 ...

呵呵谢谢,果然是上拉电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还是上排阻吧!!排阻的问题。

恩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