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wifi传输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4-06-20):
看到可以直接用wifi来传输hdmi信号,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WIFI传的是假货,压缩的。
60GHz的WirelessHD才是无损传输的硬货。

网友:
和你用小米盒子看电影一个原理

楼主:
请问有没有方案啊。

网友:
wifi只是提供一个传输路径,至于你传输的什么数据,WIFI本身并不管,你自己的发射和接收端协商好就行,当然里面涉及到压缩解压过程,要做的稳定,延迟小就没那么容易了。  楼上有提到小米盒子,其实是不一样的,小米盒子以及各类电视盒子走的一般是DLNA或者苹果的airplay协议。延迟是非常大的,延迟时间基本上是在秒的级别上,只能用来看电影。  HDMI的wifi直接传输做好了延迟时间可以控制在毫秒级别,在大屏幕上玩赛车类的游戏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方案啊。

我们以前做过,博通有整套的方案,但是你要不是超级大公司,博通根本不理你。成本也很高,整套BOM下来80美金左右。

网友A:
淘宝上那些一百多的方案,基本上都是用的CPU压缩解压,跑的安卓系统,走的都是 airplay、 miracast、 DLNA这三大协议,上面说了延迟很大。用来传个PPT,看个电影,或者照片还行,别的干不了。

楼主:
我刚刚看到还有whdi似乎更好

楼主:
看来这个现在是个高端市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做过,博通有整套的方案,但是你要不是超级大公司,博通根本不理你。成本也很高,整套BOM下来80 ...

这叫价格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那些一百多的方案,基本上都是用的CPU压缩解压,跑的安卓系统,走的都是 airplay、 miracast、 DLNA ...

便宜货就跑Linux不跑安卓~~

楼主:
我看到这个方案,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做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网友:
山寨货中有用 AM8252 这颗IC的,只要加一片DDR和一片FLASH,另外加电源DCDC就OK了~~不过性能极差呀。

网友B:
大家来看下RK的方案 ~~

楼主:
这个是瑞芯微的吧

楼主:
在等等应该会有性能好的芯片出来

网友:
有人了解cofdm图像传输吗

楼主:
这个是什么,求科普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wifi就是ofdm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做过,博通有整套的方案,但是你要不是超级大公司,博通根本不理你。成本也很高,整套BOM下来80 ...

真能到ms级别的,这个B0m价格不高

网友:
HDMI to IP packet ,然后wifi

楼主:
那种无延时的,无压缩的方案比较贵

网友(2015-07-08):
引用 网友B:
大家来看下RK的方案 ~~

你好  这是那家代理的方案  能告诉我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