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控制无刷电机TIM1配置PWM方式

楼主(2014-06-20):
求大神详解STM32控制无刷电机TIM1配置PWM方式

网友:
ST有例程...

网友:
20HZ 的PWM 调整占空比就可以驱动无刷电机了

楼主:
是20KHz吧,我基本会配置,就是有那么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没破

网友:
用中央对齐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用的中央对齐模式,因此在此模式下就配置了重新计数为1,总是感觉有点不透彻的感觉,很不舒服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基本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输出结构体变量定义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 死区刹车结构体变量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 TIM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输出频率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TIM1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输出频率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TIM预分频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 中央对齐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600;                          // PWM 72000000/3600/2=10000=1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时钟分割为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 重复计数器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 PWM2输出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 禁止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禁止互补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360;                               // 初始占空比为360/3600=0.1=1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比较输出极性高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 互补输出极性高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当MOE=0重置TIM1输出比较空闲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当MOE=0重置TIM1输出比较N空闲状态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 死区刹车初始化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00;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 打开刹车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TIM_BDTRConfig(TIM1,&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捕获比较寄存器预装载(通道1)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2);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 TIM1, TIM_IT_COM);                         // 清除TIM1的中断待处理位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COM ,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1中断

TIM_Cmd(TIM1,ENABLE);

网友(2014-08-05):
新手,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楼主能给个  PWM控制无刷电机定位,或者运动的程序吗?

网友:
7楼的问题,我也觉得奇怪,重复计数设置成0,上下溢出都触发中断,好像和中心对齐模式设置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0KHz吧,我基本会配置,就是有那么一层薄薄的窗户纸没破

void BLDC_SwitchStep(void)
{
    switch (Step)
    {
    case 0 :  //3,2
        /*  PhaseA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1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1, TIM_CCxN_Disable); // 0

        /*  PhaseB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 1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同步整流

        /*  PhaseC configuration */
        TIM_CCx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_Disable);   // 0
        TIM_OC3NPolarityConfig(BLDC_TIMER_NUM,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CCxNCmd(BLDC_TIMER_NUM, TIM_Channel_3, TIM_CCxN_Enable); // 1
        break;
    case 1:                //1,2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