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ADC结果不对,求教

楼主(2014-06-21):
用LPC1788做了个板子,其它功能正常,唯独ADC功能,调试很久没有结果。
电路是通过一个82欧姆采样电阻,直接连接到LPC1788的P0.23/ADC0_IN0引脚,使用ADC POLLING模式蔡妍,发现ADC结果跟示波器读数有非常大的偏差,但输入电压增大时,采样结果也增大。尝试将采样电阻短路(也就是说ADC输入端直接短路),ADC转换结果仍有58-63个字的读数,不知为何。
相关代码如下:
#define ADPORT1 (0)
#define ADCHCURRENT ADC_CHANNEL_0
#define ADPINCURRENT (23)
PINSEL_ConfigPin(ADPORT1, ADPINCURRENT, 1);
PINSEL_SetOpenDrainMode(ADPORT1, ADPINCURRENT, DISABLE);
PINSEL_SetAnalogPinMode(ADPORT1, ADPINCURRENT, ENABLE);
//initial
ADC_Init(LPC_ADC, 40000);
ADC_IntConfig(LPC_ADC, ADC_ADINTEN0, DISABLE);

ADC_ChannelCmd(LPC_ADC, ADCHCURRENT, ENABLE);
delay_nus(1);
ADC_StartCmd(LPC_ADC, ADC_START_NOW);
while(!(ADC_ChannelGetStatus(LPC_ADC, ADCHCURRENT, ADC_DATA_DONE)));
*current = ADC_ChannelGetData(LPC_ADC, ADCHCURRENT);

曾经尝试过降低ADC采样率、使用burst 模式等方法,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恳请各位指教。

楼主:
补充一下库函数:
PINSEL_RET_CODE PINSEL_SetAnalogPinMode (uint8_t portnum, uint8_t pinnum, uint8_t enable)
{
        uint32_t *pPIN = NULL;
        PinSel_PinType type = PINSEL_GetPinType(portnum,pinnum);

        if(type == PINSEL_PIN_TYPE_UNKNOWN)
                return PINSEL_RET_INVALID_PIN;
        if(type != PINSEL_PIN_TYPE_A )
                return PINSEL_RET_NOT_SUPPORT;

        pPIN = PIN_GetPointer(portnum, pinnum);

        if(enable)
        {
                *(uint32_t *)pPIN &= ~(IOCON_DIGITIAL_MODE);
        }
        else
        {
                *(uint32_t *)pPIN |= IOCON_DIGITIAL_MODE;//Set 7th bit to one
        }

        return PINSEL_RET_OK;
}

网友A:
程序没看懂,建议查下ADC参考电压或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看懂,建议查下ADC参考电压或电源电压!

谢谢。
参考电压测过。关键是,即使参考电压不正确,我把输入端对地短路了,采样结果应该是0才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参考电压测过。关键是,即使参考电压不正确,我把输入端对地短路了,采样结果应该是0才对吧。 ...

你估计是没有配置对吧,我这边用的一直好好的,我是寄存器直接操作的,没有用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估计是没有配置对吧,我这边用的一直好好的,我是寄存器直接操作的,没有用库。 ...

有没有部分代码,共享出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上面代码没什么问题,和固件库差不多。
建议 1、采样频率可以提高来试下 2、读取周期长一点 3、检查电路,参考电压模拟电压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