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小白,关于混频器的疑问?

楼主(2014-06-21):
请问混频器是频率相加还是相减,还是其他啊?

楼主:
100M和40M混频=100*40? 相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和40M混频=100*40? 相加吧

你这是算数乘法

要矢量乘

网友:
有相加的 也有相减的 然后后面再加滤波器 一般是需要的相减的信号

网友:
频域卷积。。。。

网友:
积化和差

网友:
三角函数相乘,获得的应该是140MHz和60MHz信号,应用滤波器可以获得滤除不要的信号

网友:
双平衡混频器(DBM),是时域相乘,输入信号与本振的开关信号相乘,出来后的混频信号,输出的信号就含有多种频率成分了,建议百度下,比较清楚。

网友:
相加相减都有

网友:
积化合差

网友A:
信号相乘,从交流信号的数学公式角度来说,就是正弦函数乘以正弦函数,结果就会产生一个频率相加的信号和一个频率相减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相乘,从交流信号的数学公式角度来说,就是正弦函数乘以正弦函数,结果就会产生一个频率相加的信号和一 ...

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
从时域看是卷积,从频域看是频谱搬移,频域比较好理解

网友(2014-10-11):
e^jw0t*e^jw1t,你说是乘法还是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