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PCB贴片元件焊接方法

楼主(2014-06-21):
请教大家谁知道贴片元件的焊接过程和工艺。我目前只知道做好PCB板后--->刮焊膏(具体怎么刮?好像要做钢网,钢网怎么加工?)---->贴元件(好像要在元件上涂抹胶粘剂粘在板子上,具体怎么做不太了解。)---->回流焊接(把粘好件的板子放到回流焊机,过阵子拿出来就焊好了,具体怎么做不太了解)。想自己买台回流焊机,自己焊接板子。
          不知大家有何建议。另外不知大家贴片元件的板子是在哪加工和焊接的,操作流程是怎么弄,请大家告知。
               谢谢。

网友A:
钢网JLC就有,最小的60块钱,回来夹在印刷台上刮刀一过锡膏就上去了,然后就上贴片机,没有就人工智能贴片,然后回流焊一烤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钢网JLC就有,最小的60块钱,回来夹在印刷台上刮刀一过锡膏就上去了,然后就上贴片机,没有就人工智能贴片 ...

双面元件如何处理?

一直很困惑

楼主:
钢网是不是做PCB时要的制版费的版就是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面元件如何处理?

一直很困惑

做好一面,再做另外一面
画板时,最好单面

网友:
根据元件不同,使用不同的工艺,单面元件一般都是印锡浆,混装:贴片+直插,印红胶,双面元件可以分开一面一面做,这个是根据不同PCB而不同的,没有统一的决定。

网友C:
要是在江浙附近,我有认识的兄弟可以加工SMD,包括DIP生产.

网友:
双面元件 采用 红胶工艺,贴片的时候元件下方有胶,起到一定的固定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在江浙附近,我有认识的兄弟可以加工SMD,包括DIP生产.

价格多少,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多少,朋友。

这个可能要看量的,如果量大的会很非常便宜..., 若有需要可以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