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定时器

楼主(2014-06-21):
  单片机89c51     其中  TH1=   TL1=   的值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的很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的很明白吗

就是  从 0C78h换算到TH1= TL1=   不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
图片从哪里弄的?
应该是笔误吧

网友B:
13位模式是TL的低5位和TH的8位组成。  0C78H=110001111000 在低5位前插3位0   得 110001100011000
补充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位模式是TL的低5位和TH的8位组成。  0C78H=110001111000 在低5位前插3位0   得 110001100011000
补充改 ...

谢了  懂了十分感谢

网友C:
为什么要用13位呢?直接16位不是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13位呢?直接16位不是更好!

可能是学习51吧 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学习51吧 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

63H怎么来的    我没理解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63H怎么来的    我没理解到

110001100011000==》0110001100011000
==》0110、0011;0001、1000
==》TH1=63H, TL1=18H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0001100011000==》0110001100011000
==》0110、0011;0001、1000
==》TH1=63H, TL1=18H

哦哦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