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无线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4-06-21):
使用菊花公司593s-850  4G无线路由器,插移动4G SIM卡上网。无线路由器使用正常,可以上网。
这种无线路由器每次上网分配的IP地址都是随机,路由器的web设置界面里给出的路由器地址是10开头的内网地址,上ip138查到117开头的公网地址,想问下

1、ip138网站上查的117开头的地址就是4G无线路由器的公网地址么?会不会换一个网站查地址就会变?
2、我用学校里有202开头公网地址的主机ping这个4G无线路由器(IP用的就是ip138上查的路由器的公网IP  117开头),ping不通,是什么原因?

我想ping通4G无线路由器的原因是,想在无线路由器下连接IP网络摄像头,通过其他可以上网的PC能够监控这个摄像头。端口映射和DDNS都已经设置好了,我认为不能登录网络摄像头的web界面实现监控,就是因为其他PC  ping不到这个4G无线路由上。这个线路不通,所以之后的端口映射和DNNS都没有用。

求大神~

网友A:
兄弟,洗洗睡吧。别说4G了,在3G时代IPV4地址池就拙荆见肘了。今天,已经是告罄了。怎可能一个移动设备就给你一个公网地址呢。这都是二次NAT的结果。你路由器获得的地址是ISP局端指派的内网保留地址,你看到的网站查出来的地址是真实的IPV4地址。这两者的关系是多对一的关系。公网IP地址有N个用户一起通过NAT使用。你不大可能通过外网直接访问到你的设备。没法子,以后我们个人家的宽带也会逐渐的告别一个拨号一个公网地址的现状而走向这种模式。话说移动铁通由于IP资源少多年前就这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洗洗睡吧。别说4G了,在3G时代IPV4地址池就拙荆见肘了。今天,已经是告罄了。怎可能一个移动设备就给 ...

谢谢您的解答哦~ 我大概懂了一点了
就是我在ip138上查的确实是真实公网地址,但是这个公网地址有很多人在用,就像路由NAT一样。所以我直接ping这个公网地址是找不到这个路由器网挂的。

我还有问题就是,这个路由器可以设置DDNS动态域名。我理解的动态域名是IP地址变化但是可以通过动态域名访问。
我在这个路由底下挂了个IP网络摄像头,需要外网对它进行监控。网上有很多TP-Link的路由器外网摄像头监控例子,我参照那个来设置端口转发和DDNS 就是不能外网访问。

网友B:
2楼回答了你大部分问题,至于想要使用网络摄像头,也简单。

目前大多数新产品都带“穿透能力”,只要接入网络就可以在其他电脑或移动终端上监控。原理是公网上有一台厂商的服务器作为你的网络摄像机和移动终端作为桥梁。

一言蔽之,多半网络情况下电脑或移动终端不能直接访问网络摄像头,都是通过网络摄像头厂商提供的服务器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回答了你大部分问题,至于想要使用网络摄像头,也简单。

目前大多数新产品都带“穿透能力”,只要接入 ...

看了很多网络摄像头外网监控的设置方法
都是在摄像头所在的路由器进行DDNS设置的。
可是我这个路由器获得的是动态的内网IP (10开头的移动内网地址),这样可以实现动态域名解析么?

我按照海康摄像头的广域网监控步骤设置过,不能实现。问题在哪呢?

网友C:
移动内网ip可以互联,如果你用移动宽带就可以ddns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内网ip可以互联,如果你用移动宽带就可以ddns访问了。

我要是用电信其他网,该怎么连到移动这个网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