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准485协议

楼主(2014-06-22):
新人第一次发帖,不妥之处,多多包涵。
开门见山,工作中需要经常使用485总线,对于485的认识也是支离破碎,苦于没有一个资料能够准确全面的描述485物理层协议。
前一阵得知有一个TIA/EIA-485-A标准,据说是对485物理层协议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不管百度还是谷歌,都根本找不到这个标准,很无奈纠结,因此来坛子上请教一下。
求大神们指条明路,哪里能下载到这个标准(难道要付费)?或者给个其他的能够准确全面描述RS485协议的文档,谢谢了。

网友A:
工程上使用的话,用双绞线或者屏蔽双绞线 A接A B接B 拉手接线 终端接电阻就搞定了。
对于设计人员来说,485的物理层就是一个驱动器,MAX485 SP485之类的,不需要你了解太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上使用的话,用双绞线或者屏蔽双绞线 A接A B接B 拉手接线 终端接电阻就搞定了。
对于设计人员来说,485 ...

先谢谢了。您说的很好,基本已经概括了485的要点,但能有个准确详细的说明的话,心里能更从容一些。

网友B:
这个简单,485就是个差分信号,软件方面和串口是一样的,多个发送接收使能端,
485基本是和modbus协议是分不开的,一对多,主从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485就是个差分信号,软件方面和串口是一样的,多个发送接收使能端,
485基本是和modbus协议是分 ...

那485总线是否有仲裁现象?多个从设备如何识别主设备发过来的数据?
也就是说,如果主设备只接了一个从设备,当做普通串口访问是可以的;否则,主设备连接多个设备,如何保证工作的正确性、及时性?以及其他多设备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485总线是否有仲裁现象?多个从设备如何识别主设备发过来的数据?
也就是说,如果主设备只接了一个从设 ...

看完modbus协议你这些疑虑就都会打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