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MPU9150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读数如何转换为摄氏度?

楼主(2014-06-22):
请问大家MPU9150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读数如何转换为摄氏度?

Register Map and Descriptions内描述得不清楚:
TEMP_degC
= ((TEMP_OUT – RoomTemp_Offset)/Temp_Sensitivity) + 21degC

但是这个公式里的RoomTemp_Offset和Temp_Sensitivity,在Product Specification和Register Map and Descriptions文档内都没有提到。

我读出来的温度传感器读数是2612,请问大家,具体如何换算成摄氏度?O(∩_∩)O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只好自己顶一下啦。请高手赐教,谢谢啦!

网友A:
这是个相对温度传感器,需要标定一个温度值,然后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相对温度传感器,需要标定一个温度值,然后才有意义。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侠。我也是准备采用标定的方法去求那2个参数的。没理由啊,厂家为什么不出厂的时候就标定一下,然后把参数写到一个寄存器里,不就得了。
谢谢啦!

网友B:
厂家的目的不是计算温度,而是使用温漂矫正传感器偏差,不需要实际温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目的不是计算温度,而是使用温漂矫正传感器偏差,不需要实际温度值。 ...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