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14-06-22):
小弟,首次接触AC/DC的开关电源,请教这种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该如何选择,输入为交流220V,全桥整流滤波后的输入, 输出为 5V or  9V or 12V 电流100mA即可。变压器要尽量小。
先行感谢!

网友:
自己设计 自己绕或者外面打样 正在学 各种不会

网友:
这个是RCC啊,有点麻烦。很少用一个管子的。
最好用PI的集成方案来做,比较简单可靠。就是贵一些。

网友A:
这就是手机充电器吧!我们这里都做成标准了7个元件!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外面做的手机充电器里面的变压器都是铝!这种就不用自己做,听说做好的包个充电头,拿货才1.5块!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手机充电器吧!我们这里都做成标准了7个元件!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外面做的手机充电器里面的 ...

他要的是9V,不能用大路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要的是9V,不能用大路货了。

5V or 12V也可以,我假定的太死了

楼主:
扎数比是固定的吗?能否详细讲讲,谢谢!

网友C:
隔离还是非隔离?
隔离:变压器用EE10或EE13,EE13好绕线一些。
非隔离:电感用EE10或8*10的工字电感。
方案:FLS206,FLS306,Viper12,Viper16 。。。都可以用来做隔离和非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还是非隔离?
隔离:变压器用EE10或EE13,EE13好绕线一些。
非隔离:电感用EE10或8*10的工字电感。

非隔离即可,电流也不需要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隔离即可,电流也不需要太大

那就用Viper12吧,以下是Viper12的Datsheet和参考设计:
切记:非隔离的设计,如果电源损坏的话后面的电路十有八九都会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