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仿真输出电压不对,求教。

楼主(2014-06-22):
是用论坛中的34063自动设计软件计算出值如下:

使用的也是论坛中以前的Proteus 7.5绿色版,仿真结果如下,只有零点几伏,菜鸟不明白为什么了,然后还有个问题是为什么我这个库里的很多元件都不能使用?象是如果使用里面的5819就会出错,没有仿真模型???看有人说可以用4148来代替的。

电感也有很多不能使用,如下错误:

网友:
L1,D1不对,想想芯片供电从哪来?
C3貌似也不对,它上面的电从哪来?

网友:
C3正极应该接地,测量点在C3负极。

网友:
L1  D1接法不对

网友:
你很有耐心啊,自己还跑起了仿真。

楼主:
请问下,为什么我这里好多电感和二极管都不可以使用呢?论坛中的绿色7.5版本.象5819是这样的:

电感是这样的,也是不能用.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为什么我这里好多电感和二极管都不可以使用呢?论坛中的绿色7.5版本.象5819是这样的:

电感是这样 ...

没有仿真模型的,或者未经验证的,不用就是了。
你需要的只是仿真,而刻意追求实际应用元件的型号,使得仿真不能进行下去。读过大学的人为什么非要被尿憋死?
通用的电感、电容、电阻等等,编辑合适的参数,都是可以用于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仿真模型的,或者未经验证的,不用就是了。
你需要的只是仿真,而刻意追求实际应用元件的型号,使得 ...

补充一下,没有条件的还可以创造条件,例如理想电容模型串个电阻模拟真实电容的ESR,这招对某些不收敛的仿真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