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这是纹波还是噪声?

楼主(2014-06-23):
大家好!开关电源的输出,怎么会邮50mV的噪声(纹波应该是开关管的频率的吧,我的开关管频率是65K),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根据老衲多年的经验,这是噪声,峰峰值80mV。

网友:
应该是噪声,开关电源有点噪声很正常

楼主:
峰峰值80mV,有点大哦,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峰峰值80mV,有点大哦,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

要求高就加一級線性穩壓,要不可以加一級LC試試看.

网友:
之前试过加个LDO效果不错。

网友A:
你输出电压多高,如果是12V,噪声小与%1,达标了,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出电压多高,如果是12V,噪声小与%1,达标了,还不错。

输出5V,已经是两级LC滤波了,只是能把高频噪声滤除掉了,低频部分,没有什么改善,难得要加大电感,自己手绕的,现在是100uH的样子。

网友:
看DS波形还不错呀,是不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
靠,刚看清,15ms,不知哪来的,不会是测量问题吧,还是示波器不准,如果是这个频率要加大电容,包括高压侧滤波电容,

网友B:
干扰,开关频率是12.5K第二幅图明显不是这个频率,或者你示波器的档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开关频率是12.5K第二幅图明显不是这个频率,或者你示波器的档位不对 ...

开关频率是65K啊,档位没有问题,是5mS/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频率是65K啊,档位没有问题,是5mS/格。

显波器是不是频率混叠了,用“自动”试试,还有第二幅图里我猜测可能是测量方法不对,你可以在坛里找找开关电源纹波的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波器是不是频率混叠了,用“自动”试试,还有第二幅图里我猜测可能是测量方法不对,你可以在坛里找找开 ...

好,谢谢!先找找看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NOISE,ripple会小很多   但是作为NOISE&RIPPLE整体而言   这个值在百分之一点六   还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