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中变量名和函数怎么不变颜色?怎么解决?

楼主(2014-06-23):
codewarrior中   变量名和函数名怎么不变颜色?

例如:void gan_read_ad(void); gan_read_ad不变蓝

uint8 AD_data[5];AD_data不变蓝

编译时候各种错误提示没用声明和定义,
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请贴出具体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贴出具体错误提示

已经上传,拜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拜托了

在开头加上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开头加上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其实我在main.h里面定义了,其实真正原因是一些变量不能使局部的,转为全局的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8-08):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楼主以后有问题,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版块提问,那样会更加实时的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楼主以后有问题,可以直接在飞思卡尔版块提问,那样会更加实时的解决。 ...

得嘞,共同学习

网友C:
学习了,CW用起来确实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CW用起来确实有点麻烦

肯定没有IAR好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