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数据问题

楼主(2014-06-23):
这是通过I2C直接读出的数据,低位在前,高位怎么那么大。看技术手册,说在寄存器中以补码形式,我看别人的程序都没有涉及这点,都是直接读后在做分析,求解释。

网友A:
16位最大才能到65535
你这10几万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最大才能到65535
你这10几万是怎么出来的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2014-09-02):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这个没问题的!

楼主,你好,我的5883是连接在6050上的,读出的5883数据一直不变,这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
主要想知道读取出来的原始数据是不是07ff~f800即2047~6348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