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参数指针使用强制类型转换遇到问题?

楼主(2014-06-23):
想写一个函数,获取字符串首地址,然后转化为一个字符数组。由于要获取的参数,不仅仅是字符串类型,还有其它,所以希望在函数参数使用指针引用时进行强制转换,避免各种麻烦,函数如下:

void disp_char ((u8*) str_data)
{
  char string_cache[65];
  int i,j,n;
  for (n=0;(n<64)&&(string_cache[n]!='\0');n++)
  {
   string_cache[n]=*(str_data+i);
  }
}

编译时,报错如下:
error:  #79: expected a type specifier
void disp_char ((u8*) str_data)
                     ^

报错那个向上的小箭头指在(u8*) 前面。

我查了书,这么写是对的啊?怎么会说我少一个 type specifier呢?(u8*) 不是表示强制转化为u8的指针类型吗?

网友A:
函数里参数声明,你那加了括号就是转换,肯定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里参数声明,你那加了括号就是转换,肯定不对了

那咋办呢?而且我记得以前有人这么用过的,也没出错呀?

网友B: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对 输入参数 “实际参数” 进行强制   ——常用

或者

函数体内部使用 str_data 时 进行强制    局限  ——不常用

网友:
void disp_char (u8*  str_data) {...}  定义 这么写

调用的时候  disp_char ((u8*)str); 才这么写

网友:
void *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对 输入参数 “实际参数” 进行强制   ——常用

或者

好的,你说得有道理,我多半记错了。

这样一来的话改的东西可就多了……

网友:
传授你一招不外传的无节操小技巧。
自己封装一个String类型,哪还要搞什么字符串转数组这么浪费时间又无意义的东西。

typedef struct
{
  char* charArr;
  int16_t len;
}StringStruct;

#define String(n,m)  \
  StringStruct n={m,sizeof(m)}

除了C库内置的printf以外,一般我们从串口传数据都是自己写的发送函数,讲真,就是printf也是非常没节操的,封装的操作太多确实大而全,但是为了很多我们用不上的功能去花这个代价不划算。
更重要一点,运行时间太长,放在中断里面会比较蛋疼。所以我们都自己写。
自己写的时候,用上我上面那个String类型就爽啦~

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基础的字符数组以外,我连长度一起带了,对于有buffer或者开DMA发数据的方式,这种办法更简单。
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把字符串的长度封装进去了以后,可以为所有的处理函数提供一个统一的接口。以后需要其他功能,也可以通过继续添加新的字段来实现。

String(Name,"Name is what?");
/*MyPrint(StringStruct string) 等同于:print(char* charArr,int16_t len)*/
MyPrint(Name);=>print(Name.charArr,Name.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