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嘉立创能做FLUKE万用表那种风格的PCB板吗?

楼主(2014-06-23):
请问嘉立创能做FLUKE万用表那种风格的PCB板吗?

图片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94341

就是那种磨砂的感觉,很多国外的电子设备都是那种风格的PCB。
你们能做吗?

网友:
觉得不是PCB厂家的事,板子上可能喷了三防漆或者类似的防护层,烘干后就成磨砂效果

网友:
好像油墨可以做成哑光的,看上去好看一些,不知道JLC能不能做。

网友:
兴森可做。JLC没有看到对应的工艺选项

网友:
原来问过JLC的业务员,部分高端PCB,他们没有做。

网友:
JLC的工艺越来越不给力了,铜箔越来越薄,绿油也越来越薄

网友:
国内的阻焊绿油也没有国外的看着舒服

网友:
估计是阻焊膜的区别。国内大部分用光油,用哑光油就是这个效果了,但是哑光油不常用吧。

网友A:
丝印层如何才能做出这种效果呢?

网友:
PCB材质不同

网友:
顺便问下,丝印层反显效果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印层如何才能做出这种效果呢?

PCB文件里,丝印层要画出这种白油块镂空字符的效果,做出来才有这个效果。 找来的参考图片今天上传不了,不知何故?

注:

字符:字宽≥0.153mm(6mil),字高≥0.811mm(32mil), 字符宽高比为1:5较为合适,字符间距≥0.153mm(6mil);请尽量参照这个比例,以免丝印不清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文件里,丝印层要画出这种白油块镂空字符的效果,做出来才有这个效果。 找来的参考图片今天 ...

现在可以了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A:
丝印层如何才能做出这种效果呢?

在TOP层放置你需要的字符,再在上面铺铜(要多大方块铺多大),把中间的字符删掉,打散铺铜,选定修改为丝印层。

网友:
放置的字符可能要转换成线段,我的做法是输出GERBER文件,然后导入。字符就变成线了。 铺铜的时候把间距、线宽设置小点。可能我搞的太复杂了吧~~勿喷!

网友:
嘉立创没有这个选项,记得好像是哑光黄绿什么的,上家公司常做,但哪个是500起步的打样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层如何才能做出这种效果呢?

是这种效果?

网友A:
谢谢,就是这种,需要选true ty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就是这种,需要选true type

17楼的方法是正解
PS:当然LS有些覆铜的做法也能到这个效果

网友(2014-09-04):
没事自己琢磨,也能发现多种方法的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比我原来的笨办法要好很多

网友:
AD里很容易就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