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的电流怎么选择?

楼主(2014-06-23):
情况是这样的,大家都说是把每相电流按照sin或者cos来细分成多少等分,可是我不知道最大的电流应该选择多大,我的意思是比如最大电流选择6A,   那么四细分的电流就是   6 X sin22.5    6 X sin45    6 X si67.5    6 X sin90,,,可是我不知道6是怎么来的,,,,难道是额定电流吗???求大神们详解,感激不尽

楼主:
或者说难道是测出来的?实在是费解

网友A:
恒流斩波原理  你还没弄明白  明白了 就好了   你看看

网友B:
恒流  使用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  使用相位差

关键是恒流的电流取多大?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斩波原理  你还没弄明白  明白了 就好了   你看看

你有成熟的恒流斩波的原理图吗?我知道这种方式,我是指另外一种,就是pwm脉宽调制方式,不知道仁兄了解不了解

网友A:
你是自己做着玩还是,公司项目?

就采样电流 经过一个比较器 和一个基准电压比,然后控制PWM  达到恒流

自己画吧 不难 说都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做着玩还是,公司项目?

就采样电流 经过一个比较器 和一个基准电压比,然后控制PWM  达到恒流

算是毕业设计了,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地方看不懂,DA转换芯片上面的基准电压怎么和反馈电流一起接到比较器上面去了,正常基准电压不是输入吗?实在是费解,这个基准电压到底是什么意思?百度一直搜不到

网友C:
根据电机的规格来确定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机的规格来确定电流大小。

我所用的电机额定电流是6A,是不是就确定为6A,最大电流,然后按照6A来细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用的电机额定电流是6A,是不是就确定为6A,最大电流,然后按照6A来细分? ...

没有必要到达6A那么大,看电机的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