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使用

楼主(2014-06-23):
最近做一款家用仪表,需要电压转换,如果我把EE系列的变压器当作普通工频变压器使用,输入220VAC 输出9VAC,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请大侠指教。

网友A:
EE系列的变压器,要当作普通220V工频变压器使用,玩玩可以,做商品不可以,因为体积巨大。

网友B:
体积够吗,有现成的工频变压器不用,非要搞出天才的想法

网友C:
还是用铁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系列的变压器,要当作普通220V工频变压器使用,玩玩可以,做商品不可以,因为体积巨大。 ...

EE型变压器有比较小的,举个例子,我需要的功率为3W,如果是工频变压器体积大概是35*35*35,而EE13变压器的体积大概是13*6*6,而且功率≥5W,所以我是觉得EE型变压器在体积和功率方面应该符合要求,不知是否正确。因为本人对变压器不是很了解,所以请各位指正我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铁芯吧。

铁芯有什么好处,望不吝详细赐教

网友D:
你说的EE变压器是铁氧体的吗?通50Hz等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够吗,有现成的工频变压器不用,非要搞出天才的想法

据我查看的资料显示,相同功率情况下工频变压器的体积要比EE型变压器的体积要大,如果有误,请勿烦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EE变压器是铁氧体的吗?通50Hz等于短路。。。

许多开关电源上用的都是EE型变压器,输入也是50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许多开关电源上用的都是EE型变压器,输入也是50Hz

能举个例子吗?
玩电源千万要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EE型变压器有比较小的,举个例子,我需要的功率为3W,如果是工频变压器体积大概是35*35*35,而EE13变压器 ...

EE变压器是“铁氧体磁芯”高频变压器,你说的EE13变压器功率≥5W那是工作在高频状态下,如果你接220V工频,电感量远远不够,相当于短路,结果就是火光一闪,伴随着“嗵”的一声巨响。
搜“磁芯”,了解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举个例子吗?
玩电源千万要小心。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3ehgqh2ADLxstkt-GLS
这个带有辅助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多开关电源上用的都是EE型变压器,输入也是50Hz

你说的那个是在输入端降噪滤波用的,过滤高频噪音,不是当变压器用的。

网友A:
你给的这个链接,电路工作在65KHZ,看帖要认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芯有什么好处,望不吝详细赐教

工频变压器一般用硅钢片,磁导率高,Bs高。
铁氧体磁芯用在高频电源中。电阻率高,高频情况下损耗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多开关电源上用的都是EE型变压器,输入也是50Hz

这个。。。。。那开关电源是要整流滤波的,你输入直流~几百z都可以,你先了解一下开关电源用的变压器和工频变压器的区别先吧

网友:
直接冒烟,尝试的时候做好安全防护,最好让消防队在身后等着

网友:
只要你圈数“足够多”还是可以的。

网友:
蛮试试,试完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
把EE系列的变压器当作普通工频变压器使用,输入220VAC  输出9VAC,

这样做不可以。

网友F:
楼主保重, 楼主再见

网友G:
大家别否定得太早嘛,谁说铁氧体磁芯不能做工频变压器了?EE13的磁芯做个5mW的工频变压器妥妥的!

网友:
顶楼上,注意是5mW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别否定得太早嘛,谁说铁氧体磁芯不能做工频变压器了?EE13的磁芯做个5mW的工频变压器妥妥的! ...

这有可能,并且匝数足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保重, 楼主再见

谢谢关心,安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的这个链接,电路工作在65KHZ,看帖要认真。

我知道这个是65Hz的。请问这个资料中点型应用一电路输出端的R2(3K)电阻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是65Hz的。请问这个资料中点型应用一电路输出端的R2(3K)电阻做什么用的? ...

65kHz,注意不要差一个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EE变压器是铁氧体的吗?通50Hz等于短路。。。

哥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