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uck型开关电源输出不稳定,负载发光二极管闪烁....

楼主(2014-06-23):
    大家好,最近在仿做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不大,200~300mA。附件里是仿照的文档,截图是原理图和bom。

        器件买好焊起来,出现输出不稳定的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我在负载的位置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电阻(给二极管限流的),上电后发现二极管忽暗忽亮的闪烁,然后再在负载的位置并联大功率的电阻(用来模拟负载,测输出电流有多大,阻值470欧),发现每多并联一个,输出电压会降低一点,并联到6个时,输出电压只有1.7v左右,当并联了7个大电阻是,输出稳定到了5v,发光二极管长亮不闪烁。
        然后去查文档,有几句说道电路需要负载电流达到一定值才能稳定,否则电路工作在一个启动模式,我对原理不懂,大概意思是这样,是不是我并联的电阻使负载电流增大恰巧是电路稳定了呢?

        我要用这个电源给单片机供电的,改怎样调整才能让这个电源输出稳定呢?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原理图中L2和L3是一个共模电感的两个线圈,在文档中有说明,我没有找到对应参数的共模电感,所以使用了两个单独的工字电感代替的,不知道是不是这里会引起问题。

        -------------------------------------------------
        编辑原因:添加了一个可能原因,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A:
顶上去,希望高手能够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去,希望高手能够帮忙解答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