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原理图的子元件怎样自动注释分配在一个封装中?

楼主(2014-06-24):
如一个原理图中    有很多个多运放 都是子元件
例如有两个4运放   那就有8个子元件      正常来说  就分配两个2运放的封装
但是自动分配注释  就可能分配 了很多个封装
问题就是要 自动注释怎么才能锁定这些元件在一个封装中
原理图中有好多个元件,必须要自动注释功能,不可能手动

网友A:
把元件名和part lock上,分配的时候对其就无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元件名和part lock上,分配的时候对其就无影响了

那运放就要手动分配注释,有很多运放啊

有没有方法锁住这几个子元件就是这个U1,那几个子元件就是U2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运放就要手动分配注释,有很多运放啊

有没有方法锁住这几个子元件就是这个U1,那几个子元件就是U2 ...

需要在做元件库时把上图红圈的勾选上,这样放到原理图里的时候会先按照A/B/C……的顺序放,放完再到下一个A/B/C……
重命名时每一组一个标号,并且不会乱套。
如果只有原理图,那么你可以从原理图生成元件库,编辑后,update原理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做元件库时把上图红圈的勾选上,这样放到原理图里的时候会先按照A/B/C……的顺序放,放完再到下一 ...

我是从原理图哪里锁定的,难道这样不行?我把库改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运放就要手动分配注释,有很多运放啊

有没有方法锁住这几个子元件就是这个U1,那几个子元件就是U2 ...

元件名也lock就完事啦...

网友(2016-07-19):
你好,请问你是否有lpc1768的板子要出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