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IX 低功耗片SN8P2318

楼主(2014-06-24):
请问sonix SN8P2318FG 能不能用C写程序,我在它的数据手册里没有提到用汇编还是用C编程?

网友:
这个芯片有PDF的DATASHEET吗?好象还蛮便宜的。

网友:
sonix 用过C编程,还挺方便的。

网友:
绝对是可以的,注意IDE里面的帮助,以便减少ROM使用

网友:
sonix 有C和汇编的编译器,随便你用那一个,只不过,C的编译器没那么好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