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F28035 外部无源晶振无法运行

楼主(2014-06-24):
我的板子的F28035使用了外部的晶振,但是怎么调试都无法运行。使用内部的晶振1、2都可以运行。
我的硬件电路如下;实际焊接的是20M,12pf,但是使用示波器无法测试到晶振两端的波形。
dsp软件的晶振配置的程序如下。DSP28_PLLCR=6,DSP28_DIVSEL=2;
不知道和电容的ESR有没有关系?还是软件配置的不对?
请大家多多指教。

void InitSysCtrl(void)
{

   // Disable the watchdog
   DisableDog();

   // *IMPORTANT*
   // The Device_cal function, which copies the ADC & oscillator calibration values
   // from TI reserved OTP into the appropriate trim registers, occurs automatically
   // in the Boot ROM. If the boot ROM code is bypassed during the debug process, the
   // following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for the ADC and oscillators to function according
   // to specification. The clocks to the ADC MUST be enabled before calling this
   // function.
   // See the device data manual and/or the ADC Reference
   // Manual for more information.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 Enable ADC peripheral clock
        (*Device_cal)();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0; // Return ADC clock to original state
        EDIS;

   // Select Internal Oscillator 1 as Clock Source (default), and turn off all unused clocks to
   // conserve power.
           //IntOsc1Sel();                        //使用内部晶振
        //IntOsc2Sel();
   XtalOscSel();  //使用外部无源晶振

   // Initialize the PLL control: PLLCR and CLKINDIV
   // DSP28_PLLCR and DSP28_CLKINDIV are defined in DSP2803x_Examples.h
   InitPll(DSP28_PLLCR,DSP28_DIVSEL);
   // Initialize the peripheral clocks
   InitPeripheralClocks();
}

楼主:
自己帮顶下,,,28035据说使用内部晶振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