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西门子s7-200与扩展模块间的通讯接口和协议...

楼主(2014-06-24):
如题,请教大家个问题,西门子s7-200与扩展模块间的通讯接口和协议是什么?

楼主(2014-08-29):
引用 网友A:
背板协议,如果你能搞定这种协议,就可以生产兼容PLC模块。
通信接口是sci(或ssi), 理解成可变数据位的s ...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485的 我用过s7-315  与其他牌子的输入输出扩展模块 之间通信
用的是485

网友B:
当时通信距离近,接口用的就是普通的DP9公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通信距离近,接口用的就是普通的DP9公母头

严重表面您是个真的新手,嘿嘿!

网友B:
哈哈  是啊  我是新手  我玩PLC才6年 你说的通信协议PLC内部都写好了 PLC只是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是啊  我是新手  我玩PLC才6年 你说的通信协议PLC内部都写好了 PLC只是个工具 ...

s7-200 PLC与EM231等模块的通讯是近距离高速的,不可能用485,而且我分析过电路

网友:
是SPI通信,最多挂7个模块,每个模块一个片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s7-200 PLC与EM231等模块的通讯是近距离高速的,不可能用485,而且我分析过电路 ...

我说的 s7-300 的 CPU315 与其他公司的扩展模块  不是与西门子EM231 之间

网友:
多台 S7-200 之间  以及S7-200与S7-300  还有S7系列与上位机之间 S7-200大多是485  S7-300 如果配合CP-343 用也可以用以太网来通信

网友C:
是TI SSI 接口,我用逻辑分析仪分析过,但校验位好像是2位,具体不详?

网友:
10 pin的接口中,信号仅三线:时钟线,数据线(双向),片选线(先这么讲吧)这个线接成的集电集开路,外部上拉电阻,好像可以从机拉低。原大家破解一下,成功了别忘了拿出来分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TI SSI 接口,我用逻辑分析仪分析过,但校验位好像是2位,具体不详?

TI SSI 接口   就是SPI  吧?

网友:
有点不一样吧,SPI是四线的,数据位数变化不大,SSI数据位数好像可以4-16位,其实破解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后来没时间了就没搞了

网友:
手上有逻辑分仪的和PLC的,接到扩展接口一下就出来了,就是时钟比较快大家可以试试。西门子设计还是不错了,单片机扩展值得借鉴

网友A:
背板协议,如果你能搞定这种协议,就可以生产兼容PLC模块。
通信接口是sci(或ssi), 理解成可变数据位的spi,好像是3位数据,破解的话,一般用cpld搞定。

网友D:
上逻辑分析仪,我用FpGA实现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逻辑分析仪,我用FpGA实现了。呵呵

我有普源的ds1052D示波器,带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s7-200 PLC与EM231等模块的通讯是近距离高速的,不可能用485,而且我分析过电路 ...

他说的是远程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板协议,如果你能搞定这种协议,就可以生产兼容PLC模块。
通信接口是sci(或ssi), 理解成可变数据位的s ...

我感觉应该是SPI的,TB上已经很多买兼容模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逻辑分析仪,我用FpGA实现了。呵呵

是SPI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