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TM1621D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程序

楼主(2014-06-24):
搜索了很久没有搜到TM1621D数码管显示驱动芯片驱动程序,所以自己写了一个,奉献出来,大家共勉

网友:
手头就有1621,拿来玩一玩

网友:
和TM1623之类的应该差不多吧,改改就好咯

网友(2016-01-07):
谢谢分享,最近刚好再调这个

网友A(2019-08-02):
文档里不是有例程吗?

网友B(2019-11-07):
引用 网友A:
文档里不是有例程吗?

尽管是这样,你要知道人家是好心分享,你不点赞就算了,还说没用的,以后少说挨打没人拉的话!你咋不说不是有百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尽管是这样,你要知道人家是好心分享,你不点赞就算了,还说没用的,以后少说挨打没人拉的话!你咋不说不 ...

我按文档例程做一次成功!
好心提醒而已,你做过吗?你怎么知道没用?

说话留点口德吧!成年人了,说什么样的话真的就是怎样的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按文档例程做一次成功!
好心提醒而已,你做过吗?你怎么知道没用?

人家说了,做了一个好用的分享上来了,上面也说了,是好用的。   不是人家没弄出来让人家帮忙,是人家在成功分享,
你来了一句不是有文档吗?  这句话不是屁话是啥?  人家分享个成功的,你来一句多余的,你好意思不? 你按文档做成功了,你咋没分享?
你说你有毛病没?你说你是不是要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了,做了一个好用的分享上来了,上面也说了,是好用的。   不是人家没弄出来让人家帮忙,是人家在 ...

好吧,你有道理。

网友:
  TM1621D 是    LCD显示驱动芯片   吧   http://www.titanmec.com/index.php/product/viewlist/typeid/90.html

网友(2020-03-09):
感谢楼主,再添把火

#define DISPCHAR_NONE   0x00
#define DISPCHAR_0      0xD7
#define DISPCHAR_1      0x06
#define DISPCHAR_2      0xE3
#define DISPCHAR_3      0xA7
#define DISPCHAR_4      0x36
#define DISPCHAR_5      0xB5
#define DISPCHAR_6      0xF5
#define DISPCHAR_7      0x07
#define DISPCHAR_8      0xF7
#define DISPCHAR_9      0xB7
#define DISPCHAR_DOT    0x08
#define ADDDOT(X)       ((X) | ( DISPCHAR_DOT))
#define REMOVEDOT(X)    ((X) & (~DISPCHAR_DOT))

code BYTE DispNUMCode[] = {DISPCHAR_0, DISPCHAR_1, DISPCHAR_2, DISPCHAR_3, DISPCHAR_4,
    DISPCHAR_5, DISPCHAR_6, DISPCHAR_7, DISPCHAR_8, DISPCHAR_9};

            unsigned int temp = 1234;
            unsigned char buff_led[6] = {0};

            buff_led[0] =                         (DispNUMCode[temp / 1000 % 10]);
            buff_led[1] =                         (DispNUMCode[temp / 100 % 10]);
            buff_led[2] =                         (DispNUMCode[temp / 10 % 10]);
            buff_led[3] = ADDDOT(DispNUMCode[temp / 1 % 10]);
            TM1621D_Display(0, buff_led, 6);

attach://504190.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