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24V,3A(标称)的步进电机,一上24V电源,直接烧坏298

楼主(2014-06-24):
L298N驱动24V,3A(标称)的步进电机,一上24V电源,直接烧坏L298N,L298N加了有散热片的。感觉L298N上不了24V电压。
请教有人用过L298N驱动24V的步进电机的吗,是怎么驱动的?
驱动图如下,把电压降到7V后,驱动步进电机没有问题,可是力矩不够,所以还是要用24v驱动的

网友A:
你的PWM占空比没调对吧,7V供电的话,就算恒开,相电阻3欧,电流也就2A左右,24V供电的话,电流就8A了,能不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WM占空比没调对吧,7V供电的话,就算恒开,相电阻3欧,电流也就2A左右,24V供电的话,电流就8A了,能 ...

对的,没有调PWM的。
请问,你之前做的也是一定要调这个PWM吗,一般PWM的频率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没有调PWM的。
请问,你之前做的也是一定要调这个PWM吗,一般PWM的频率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呢?

频率一般都是20K吧,看你采样电阻也没接,似乎是要做纯开环的步进。
这样的话,占空比就不太好控制了,建议你先从很小的占空比开始调试,比如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一般都是20K吧,看你采样电阻也没接,似乎是要做纯开环的步进。
这样的话,占空比就不太好控制了,建 ...

是的。
我把ENA,B脚接PWM,频率在10K,占空比50%,电机能转,但是力矩非常小,手拧都可以使它反转,电压24V,电流在200ma左右。
除了,这个采样电阻的问题,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把ENA,B脚接PWM,频率在10K,占空比50%,电机能转,但是力矩非常小,手拧都可以使它反转,电压2 ...

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但印象中没见过有人只用L298来做步进的方案,论坛里看到的基本都是L297+L298,你好好搜一下论坛里的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个芯片,但印象中没见过有人只用L298来做步进的方案,论坛里看到的基本都是L297+L298,你好好 ...

L297只是起到一个分配脉冲信号的作用的,可以使用mcu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汗,没有斩波就直接上啊?厉害,不烧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没有斩波就直接上啊?厉害,不烧才怪呢,

网友C:
我之前做了一个电路板,到电子城买了三片L298N,第一片上电后有微热,电动动一下就停了,换了第二、第三片都没反应,一直没想通,后面到淘宝上买了几片全部都OK。坑。

楼主:
解决了,用PWM控制ENA,ENB脚,频率20K,占空比看实际要求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了一个电路板,到电子城买了三片L298N,第一片上电后有微热,电动动一下就停了,换了第二、第三片 ...

加上负载后,把电流加大到500ma,L298N又烧掉了。
如果要加上电流检测的话,在L298N的第1,15脚要加多大的功率电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上负载后,把电流加大到500ma,L298N又烧掉了。
如果要加上电流检测的话,在L298N的第1,15脚要加多大 ...

用多大功率得看你限限的电流了,0.5A应当还不会烧,说不定你和我一样买到假货,市面上L298N假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功率得看你限限的电流了,0.5A应当还不会烧,说不定你和我一样买到假货,市面上L298N假货太多了。 ...

你知道,怎么限流吗?要接多大的功率电阻呢?
我现在用的是PWM控制L298N的ENA,ENB脚来控制电流在500ma左右,但是带上负载后,一会就爆掉了,L298N都冒泡了。
8元一个,在店里买的,难道真的是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怎么限流吗?要接多大的功率电阻呢?
我现在用的是PWM控制L298N的ENA,ENB脚来控制电流在500ma左 ...

L298好像没有限流功能,但是它提供接限流电阻的引脚(1,15),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判断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来计算是否过流,比如说加个LM393,或者用AD来测电压,至于电阻的功率就是 I*I*R,I就是你设计的过载电流,R就是你的采样电阻。还有一点就是8元钱的L298N在店面几乎是买不到的。电阻接法你可以参考L298的数据手册,上面有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298好像没有限流功能,但是它提供接限流电阻的引脚(1,15),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判断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 ...

难道我买的真的是假的吗,淘宝上卖的也是差不多这个价呀,你买的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我买的真的是假的吗,淘宝上卖的也是差不多这个价呀,你买的多少钱? ...

淘宝买得到正常,但店面8元应当是买不到的。这个正品芯片的散热片切角会看到到高温的痕迹。我当初假货买的是15元,正品淘宝买的是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得到正常,但店面8元应当是买不到的。这个正品芯片的散热片切角会看到到高温的痕迹。我当初假货买 ...

估计你是买了好多年了吧,现在淘宝上基本都是在8元上下了。
怕的是堵转,如果不堵转的话,应该不会烧掉,然后就是买的是假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你是买了好多年了吧,现在淘宝上基本都是在8元上下了。
怕的是堵转,如果不堵转的话,应该不会烧掉, ...

把你没使用过的L298N散热片拍一张照片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没使用过的L298N散热片拍一张照片上来看看。

没用过的散热片能看出什么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的散热片能看出什么来吗?

。。。是芯片本身的散热片。不是外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芯片本身的散热片。不是外加散热片。

看20楼图片
手上没有新的L298N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20楼图片
手上没有新的L298N了

这是假的,很明显,正品L298N在上面两个切角会因为切割时产生高温而变得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假的,很明显,正品L298N在上面两个切角会因为切割时产生高温而变得光亮 ...

那就是我买到山寨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我买到山寨的了

你买的比我还有点,我当初那个真怀疑买到的只是个外壳。后两个芯片,电机都不动,也不发热。

网友D:
这个我买批量都要15元,人家说是正版的,确实不错就是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买批量都要15元,人家说是正版的,确实不错就是价格有点贵!

那足可见我买的是山寨的了,不能图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比我还有点,我当初那个真怀疑买到的只是个外壳。后两个芯片,电机都不动,也不发热。 ...

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解决,就是当步进电机停止转动时,怎么操作才能锁定它,不让它手能扭得动,有没有搞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买批量都要15元,人家说是正版的,确实不错就是价格有点贵!

请教怎么在步进电机停止时,能够锁死它,不让它轻易的转动?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在步进电机停止时,能够锁死它,不让它轻易的转动?谢谢!

让电机绕组两端的电压一致就行了,比如说同为电源电压,或者同为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有解决,就是当步进电机停止转动时,怎么操作才能锁定它,不让它手能扭得动,有没有 ...

如果想要彻底锁死的话,就让电机工作在最后的状态,比如说电机到位后,不要换相就行了,但是这样功耗非常大,正常是只工作在制动状态,而不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电机绕组两端的电压一致就行了,比如说同为电源电压,或者同为0V。

同源可以锁死吗,你是这样做的吗。
另外,这个时候的ENA,ENB是没有输出的了,控制相位的同源有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源可以锁死吗,你是这样做的吗。
另外,这个时候的ENA,ENB是没有输出的了,控制相位的同源有用吗? ...

这个是叫制动,属于被动的,只是会迅速让转速降下来,你要做的是锁死,是主动的,这时必须让电机工作在某一相位,而不换相,但是功耗比电机正常工作时还要高得多。如果只是两端电压相等的话,就是制动。L298是支持的,并不是没有输出,而是让他们输出电压相等,在数据手册上有描述的。

网友E:
我都烧了不下30片了。。现在客户那边还是不断有烧毁的,严重的把板子都烧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在郁闷中。。。我才直流24V/1.39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叫制动,属于被动的,只是会迅速让转速降下来,你要做的是锁死,是主动的,这时必须让电机工作在某 ...

你说的这个制动,我明白的。
不换相的让ENA,ENB一直有输出的话,这时的功耗就耗在线圈和L298N上了,这样的话电机和L298N都容易烧坏了
还有其他方法做这个主动的锁死吗,或者说有没有那种带抱闸的,用不换相方式应该是不可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烧了不下30片了。。现在客户那边还是不断有烧毁的,严重的把板子都烧穿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在郁闷 ...

24V/1.39A是不是电流有点大呀,如果散热片不够大的话,应该很快就会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1.39A是不是电流有点大呀,如果散热片不够大的话,应该很快就会烧掉了 ...

制动正常就是在电机的每个绕组线圈两端接一个大功率电阻或直接短路,这样就类似于在发电机两端接上一个负载,发电机带载后,转速自然就降下来了,但是还不能达到锁死的状态。L298N是用三极管驱动的,所以发热量挺大的。我看你光耦端的电阻有点大,你可以把10K的电阻换成1K的试一下,或许可以减少上升沿时间,不过我不确定这样会不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可以一试。

网友C:
你这个光耦发光二极管端的电阻也有点大,正常应当有16mA的电流,但是我看你这个只有4mA左右,记得设计产品的时候,多看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1.39A是不是电流有点大呀,如果散热片不够大的话,应该很快就会烧掉了 ...

大部分都还是没问题的,故障率大概在3%-5%左右,前几天发现我们用的开关电源电压会升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在查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光耦发光二极管端的电阻也有点大,正常应当有16mA的电流,但是我看你这个只有4mA左右,记得设计产品 ...

你说的没错,10K会影响上升时间的,现在关系不太大了。
因为产品在电机停止时,连接电机的轴由于重力的原因会转动,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才要在停止时锁死它。

楼主:
3-5%很高的不良率了呀。如果功率够的话,你尝试一下把ENA,ENB的PWM占空比调小,以减小电流看看会不会有所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10K会影响上升时间的,现在关系不太大了。
因为产品在电机停止时,连接电机的轴由于重力的原 ...

要这么快速的停转而不过冲有点难,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偿试一下S曲线来控制步进电机。不过我还没用过S曲线这东东,只是在论坛上看过,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这么快速的停转而不过冲有点难,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偿试一下S曲线来控制步进电机。不过我还没用过S ...

不是需要立即停止,而是在停止后要求锁死,也就是说在步进电机停止后,要求需要一定的外力才能扭动步进电机。而现在的情况一下,ENA,ENB不输出了,就没有力矩了,用手轻轻的扭一下就能扭动了,这个不符合功能要求。

网友:
你好,我也是在用L298做步进电机驱动,把pwm波接至ENA、ENB端,你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把ENA,B脚接PWM,频率在10K,占空比50%,电机能转,但是力矩非常小,手拧都可以使它反转,电压2 ...

你最后的效果好吗,我们师兄以前也做过,用的是L6207,效果不太满意老师,我又接过来做继续,我也采用L298,你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最后的效果好吗,我们师兄以前也做过,用的是L6207,效果不太满意老师,我又接过来做继续,我也采用L29 ...

驱动没有问题,现在的关键是电机不转时无法锁死电机,如果一直加电的话,L298N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容易烧坏
在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没有问题,现在的关键是电机不转时无法锁死电机,如果一直加电的话,L298N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容易 ...

叫个人守在旁边,电机一停就用手捏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个人守在旁边,电机一停就用手捏住。。。

,这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没有问题,现在的关键是电机不转时无法锁死电机,如果一直加电的话,L298N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容易 ...

步进电机控制转速用PWM不好吧,应当是控制换相的速度来达到调速的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转速用PWM不好吧,应当是控制换相的速度来达到调速的目的吧 ...

PWM控制L298N的ENA,ENB脚,用来控制电流的,转速还是用改变相位的频率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控制L298N的ENA,ENB脚,用来控制电流的,转速还是用改变相位的频率来控制的 ...

转速是通过改变in1、in2、in3、in4电平的频率来实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驱动没有问题,现在的关键是电机不转时无法锁死电机,如果一直加电的话,L298N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容易 ...

我现在就是关心在给定电流的情况下步进电机带载能力能否达到要求,我们老师就是觉得用驱动器测他的电机,带载能力要好。以前做的在85HZ,133Hz时会反转,带载能力比左右频率都低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频率域电机固有频率冲突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就是关心在给定电流的情况下步进电机带载能力能否达到要求,我们老师就是觉得用驱动器测他的电机, ...

你说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抱歉啊,帮不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抱歉啊,帮不到你

没有关系,你最后的方案是什么?

楼主:
暂时还没有定最后的方案,还差一个锁死的问题

网友G:
用297+298的方案比较踏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297+298的方案比较踏实啊

空间位置的限制呀,再加2个芯片很吃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个人守在旁边,电机一停就用手捏住。。。

经过测试,不改变相位,给ENA,ENB输出,电机能锁死。
但这样长期工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不改变相位,给ENA,ENB输出,电机能锁死。
但这样长期工作不好。 ...

是啊,这样电流比正常工作大很多,你可以适度降低锁死后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