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KINETIS评估板:必备USB HS,ETHERNET

楼主(2014-06-24):
看好FREESCALE的Kinetis K60了,求推荐或类似可用的评估板。需要具备USB HS和ETHERNET,主要做通讯产品,评估用
发现包括FREESCALE在内的评估板都没有 USB_OTG_HS_ULPI芯片!

网友A:
你好,楼主!
根据你的要求,我推荐Tower开发板给你,
确实如你所说评估板确实没有你所说的USB_OTG_HS_ULPI芯片,因为K60本身就集成了OT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根据你的要求,我推荐Tower开发板给你,
确实如你所说评估板确实没有你所说的USB_OTG_HS_ULPI ...

版主,K系列USB接口没有外挂ULPI芯片的话,只能跑FS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K系列USB接口没有外挂ULPI芯片的话,只能跑FS

确实是,K60没有USB High Speed OTG Controller (USBHS)模块,只能跑full Speed和Low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