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24l01频率范围问题

楼主(2014-06-24):
    蓝牙的频率范围是2.402G到2.480G,nrf24l01手册中说该芯片有125个频道可选,那具体的频率范围是多少呢?
    蓝牙和24l01一起使用时,蓝牙对24l01的干扰比较明显,但是24l01对蓝牙的干扰不明显。请问两个无线模块,频率至少间隔多少干扰不明显呢?

网友:
没有仔细看手册吧?手册里说的很明确,nRF24L01 can operate on frequencies from 2.400GHz to 2.525GHz. The resolution of the RF channel frequency setting is 1MHz.The RF channel frequency is set by the RF_CH register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formula: F0= 2400 + RF_CH [MHz]

网友:
额,快捷回复不能换行啊。。ps:蓝牙是跳频的,所以不容易受干扰。一般24L01都是拿来定频通信的,还是比较容易受干扰的,你可以自己尝试来个慢速跳频

网友:
给个经验,24l01的频率分辨效果不是很好,频道之间差距在1-2左右,可能干扰。当然,这个跟自己使用的模块性能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