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变量绝对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4-06-24):
请教个问题:如果在ADSV1.2环境中将一个变量定义到指定位置?在MDK中使用关键字搞定,可视在ADS中没有找到相关说明。上网找了一个多钟都无果。知道的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去了解一下分散加载。
有关data、code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了解一下分散加载。
有关data、code定位的。

分散加载有点麻烦,不是不会用。MDK一个关键字就搞定了。考虑移植到MDK平头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散加载有点麻烦,不是不会用。MDK一个关键字就搞定了。考虑移植到MDK平头算了。 ...

既然会用,还是用这种方式来的快一点。
要么就用指针,你只要确定那块ram不会被用到就行了。
不过我很奇怪你这个需求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