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0v的DAC芯片

楼主(2014-06-24):
目前公司的产品电源电压可以是3V3~13V.
输出的模拟量要求是0-10V.
有没有价格比较优惠的芯片呢?我在TI网上找的有现货的,最便宜也是TLC7226IDW,大约要16.5元。
求推荐价格更优惠的芯片。

如果可以spi/i2c输入最好(输入引脚越少越好),最好还能支持同时4路DAC输出。

网友:
max536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先用输出电压低点的,后面用运放按比例放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输出电压低点的,后面用运放按比例放大就行了

这样确实是可以,但是10v以上的放大器也是很贵的,而且会增加电路,所以不怎么想这么做

楼主:
太会了,至少也要90元每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确实是可以,但是10v以上的放大器也是很贵的,而且会增加电路,所以不怎么想这么做 ...

10V以上的放大器贵?没有12V都不好意思给你打招呼。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V以上的放大器贵?没有12V都不好意思给你打招呼。

这些不看datasheet的人哪

网友C:
16.5还贵啊,那还是用PWM加R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V以上的放大器贵?没有12V都不好意思给你打招呼。

也许是我一直用的都是小电压的吧,那你能推荐几款输出能10V的放大器吗?价格要便宜,因为DAC+放大器<1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5还贵啊,那还是用PWM加RC吧

本来想换主芯片来解决的,但是主芯片选型也很为难,现货很少,风险就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一直用的都是小电压的吧,那你能推荐几款输出能10V的放大器吗?价格要便宜,因为DAC+放大器 ...

你知道有哪些是小于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有哪些是小于10V的?

max412,sgm8061。
我之前板子上电压都不超过5v的,所以没用过大电压的放大器。

网友:
放大器电压大部分都能到30v吧。

网友:
+-15v的很常见。

网友:
不能+-12V双电源的运放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换主芯片来解决的,但是主芯片选型也很为难,现货很少,风险就大了

四通道的PWM选型还为难?

网友:
除非专门的低压运放,其他运放基本都是+-12V以上的。  楼主你是说反话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x412,sgm8061。
我之前板子上电压都不超过5v的,所以没用过大电压的放大器。 ...

最普遍的,如果你的要求不高,LM358, 单电源可以到30V,价格是5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通道的PWM选型还为难?

四通道的PWM直接可以MCU输出,是4通道的DAC输出,而且MCU没有模拟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普遍的,如果你的要求不高,LM358, 单电源可以到30V,价格是5毛。

原来如此,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通道的PWM直接可以MCU输出,是4通道的DAC输出,而且MCU没有模拟量输出

四通道的PWM可以加RC转成DA输出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M62359等系列,12V供电,8通道8bit,通常用于电视机直流音量、颜色控制等。

网友:
电源啊,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PWM就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