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IO口耐压值

楼主(2014-06-24):
28335的IO耐压是多少呢?查了下手册,没发现。另外,ADC口能否接5V呢?项目有需要,求助各位坛友!

楼主:
能否使用nup4201mr6 ESD芯片实现防耐压?

网友A:
5V肯定不行,好像是4.2V左右.

网友:
查了下,应该是4.6V

网友B:
具体不知道要干什么,用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不知道要干什么,用二极管吧

就是一个双电源供电的云放出来,输出最大5V,然后接的ADC口,主要是担心耐压不够。二极管我加了,所以应该没问题。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肯定不行,好像是4.2V左右.

楼下4.6V的好像更正确,之前也在百度搜到4.6.。就是手册里面找不到。同样感谢!

网友C:
288335的ADC口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千万不要直接接5V,否则很容易烧芯片,我就烧了两片了。灌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8335的ADC口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千万不要直接接5V,否则很容易烧芯片,我就烧了两片了。灌电流太大 ...

4V可以么?

网友:
5V很快芯片就发热了,然后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