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pcm1794现在还有人做吗?有点不懂想请教请教

楼主(2014-06-24):
我现在第一次做2707+pcm1794的usb dac解码器,出了点问题不知道怎么维修,如何下手,需要侧哪些电压?

网友:
什么问题也不说明白,别人怎么帮你

楼主:
为什么输出电压会有10v

网友A:
上电路图,然后最好把实物照片正反面一起上来

话说,2707后面拖1794,是真心的浪费了1794,就像 小四轮 拖 火车皮的赶脚

楼主:
先上原理图,其实这个电路也是靠度娘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然后最好把实物照片正反面一起上来

话说,2707后面拖1794,是真心的浪费了1794,就像 小四轮 拖 ...

不然要用哪个,我的芯片资料太少了,是否有推荐,其实我也是想拿这个入门,这几个主芯片都是从德州仪器(TI)免费获取样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