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任意导入一个图片,可以转为刀路G代码

楼主(2014-06-25):
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将一个比如png图片,或任意图片,转换为固定直径的刀路代码吗?
类似于armcat里的刀路扫除功能。
对图片只做扫描一次的功能,不需要考虑Z轴。

网友:
程序比较复杂,你自己写算法吗? 看样子你是找现成的呀

网友:
USBCNC软件有这个功能,你联系论坛的WXWS吧。

网友:
哈,刚想说USBCNC有这功能呢,楼上就帮我说了。

USBCNC就是有一个功能,将灰度图,转为G码,适合雕刻那些浮雕图案。
应该能满足LZ要求。

网友A:
坛子里好像有款CAD转G代码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好像有款CAD转G代码的软件

有cad转G代码的软件吗?期待呀!!!!

网友:
BMP2CNC  不知合不合适你

网友(2014-07-26):
我以前做过,cad转G代码,不过只实现了点,直线,圆,圆弧,椭圆,椭圆弧这些,样条曲线做的不好。

网友:
标记下,看下有没有CAD转G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