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可以拉低WE连续写入吗?

楼主(2014-06-25):
比如
1、拉低WE,FPGA出地址1
2、数据总线已被SRAM释放,FPGA出数据1
3、数据1已写入地址1,;FPGA出地址2、数据2
4、数据2已写入地址2;FPGA出地址3、数据3
5、数据3已写入地址3;FPGA出地址4、数据4

后面一直拉低WE,同时出地址和数据

满足1-2,延时大于T-HZWE。
2-3-4-5-。。。。,延时满足T-SD。
就可以连续写入?

楼主:
25M主时钟,是不是可以达到50M的写呢?
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出DATA和ADDR

网友:
没有试过WE,但是我用过OE接地。所以我想WE也应该可以一直拉低。

网友:
参考NJ55555555的帖子,其中无机酸回复:可以,但是地址增量应该按格雷码计数方式

网友(2014-07-28):
读是可以OE置低,地址增量的。写就不知道了,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写控制有多种模式,连续的话我局的可以选择以下这种,利用UB/LB控制

网友:
常规的器件不可以:WE在上升沿要锁存的,假设WE一直为低,只能写入上升沿前的地址的数据。
如果是FPGA,逻辑可以自行设计,WE常低、靠地址跳变也可以,但是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地址不可能同时跳变,除非再加同步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