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输出问题

楼主(2014-06-25):
以上电路时输入电压7V输出5V。最近新买的一批电源芯片型号是KM34AJE3 LM2596 -ADJ  P+用在上面的电路上不能使用,测量电压输入是7V,输出时6.3V,导致电路板上的很多模块无法正常工作,我用示波器测量了出处电压发现此批芯片的输出管脚输出的是6.3V的直流电压!没有150K的频率输出,以前用的芯片是JM25RP LM2596S -ADJ P+,不知道是我买到的是次品还是这种芯片的管脚排列和其他不同,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图看不到,从叙述看应该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到,从叙述看应该是买到假货了。

这个电路使用其他芯片是没有问题的稳定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