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弄的数码管取摸工具,IO口线序可变

楼主(2014-06-25):
由于硬件设计数码管段选线序不规则,取模很麻烦,所以自己弄了这样一个程序,可以设置无关位为0或1,共阴或是共阳,对应IO口通过下拉菜单选择数码管段

网友A:
这个界面挺搞笑的,希望楼主再接再厉,把界面弄得人性化一些。

网友B:
阴和阳显示不出来,不知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什么。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界面挺搞笑的,希望楼主再接再厉,把界面弄得人性化一些。

其实可以用就很不错了,没有太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阴和阳显示不出来,不知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什么。支持楼主!

可以显示啊

网友C:
还在弄数码管取模软件,放弃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786-1-1.html

网友:
一个头文件就搞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在弄数码管取模软件,放弃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7786-1-1.html

有时放到不同IO口都有,所以还是有点必要的

网友:
    /*0*/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1*/SEG_B | SEG_C,
    /*2*/SEG_A | SEG_B | SEG_D | SEG_E | SEG_G,
    /*3*/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G,
    /*4*/SEG_B | SEG_C | SEG_F | SEG_G,

    /*5*/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6*/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7*/SEG_A | SEG_B | SEG_C,
    /*8*/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9*/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网友:
    /*0*/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1*/SEG_B | SEG_C,
    /*2*/SEG_A | SEG_B | SEG_D | SEG_E | SEG_G,
    /*3*/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G,
    /*4*/SEG_B | SEG_C | SEG_F | SEG_G,
    #define C_BitNull                       0x00
#define C_Bit0                          0x01
#define C_Bit1                          0x02
#define C_Bit2                          0x04
#define C_Bit3                          0x08
#define C_Bit4                          0x10
#define C_Bit5                          0x20
#define C_Bit6                          0x40
#define C_Bit7                          0x80

#define SEG_A                     C_Bit4
#define SEG_B                     C_Bit5
#define SEG_C                     C_Bit6
#define SEG_D                     C_Bit3
#define SEG_E                     C_Bit2
#define SEG_F                     C_Bit0
#define SEG_G                     C_Bit1
#define SEG_DP                    C_Bit7

    /*5*/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6*/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7*/SEG_A | SEG_B | SEG_C,
    /*8*/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9*/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这样就好了

网友D:
#define C_BitNull                       0x00
#define C_Bit0                          0x01
#define C_Bit1                          0x02
#define C_Bit2                          0x04
#define C_Bit3                          0x08
#define C_Bit4                          0x10
#define C_Bit5                          0x20
#define C_Bit6                          0x40
#define C_Bit7                          0x80

#define SEG_A                     C_Bit4
#define SEG_B                     C_Bit5
#define SEG_C                     C_Bit6
#define SEG_D                     C_Bit3
#define SEG_E                     C_Bit2
#define SEG_F                     C_Bit0
#define SEG_G                     C_Bit1
#define SEG_DP                    C_Bit7

u8 code LCD_ShowTable[]={
    /*0*/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1*/SEG_B | SEG_C,
    /*2*/SEG_A | SEG_B | SEG_D | SEG_E | SEG_G,
    /*3*/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G,
    /*4*/SEG_B | SEG_C | SEG_F | SEG_G,

    /*5*/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6*/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7*/SEG_A | SEG_B | SEG_C,
    /*8*/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9*/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a*/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b*/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c*/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d*/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e*/SEG_A | SEG_B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f*/SEG_A | SEG_B | SEG_E | SEG_F | SEG_G,
    /*h*/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E*/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H*/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L*/SEG_D | SEG_E | SEG_F,
    /*-*/SEG_G,
    /*null*/C_BitNull,
    /*t*/SEG_A | SEG_B | SEG_F,
    /*b*/SEG_C | SEG_D | SEG_E,
    /*o*/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i*/SEG_C,
    /*seg_a*/SEG_A,
    /*seg_b*/SEG_B,
    /*seg_c*/SEG_C,
    /*seg_d*/SEG_D,
    /*seg_e*/SEG_E,
    /*seg_f*/SEG_F,
    /*seg_g*/SEG_G,

    /*seg_V*/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这样就好了

网友:
类似的软件几年前就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fine C_BitNull                       0x00
#define C_Bit0                          0x01
#define C_ ...

不错啊,比用软件方便多了。数码管这东西还是不要用什么取模软件了、、。、

网友:
已经不需要取模软件了,直接头文件定义

网友(2015-01-29):
有问题请教 我的QQ347828751

网友:
还是用头文件比较方便

网友:
只是转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