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按键,没看过。

楼主(2014-06-25):
今天看到一种按键,没看过,哪位来给我上上课,这啥原理?检测电平还是脉冲?(弹簧就一个焊点,接到 MCU IO口上去)

楼主:
咦,图片怎么看不见?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应该是电容触摸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应该是电容触摸按键。

已经上传两次了 还是看不到。  老大的服务器不是维护了吗?怎么还是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B:
楼上说的我也看过,就一个弹簧直接到单片机IO,没其它电阻电容。。。。。。是单片机自带的电容触摸功能????

楼主:
没办法,实在不行 我换着法上传照片了 就是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我也看过,就一个弹簧直接到单片机IO,没其它电阻电容。。。。。。是单片机自带的电容触摸功能? ...

你当时看到的是什么 MCU?

网友:
从描述上看,,是电容触摸!

网友:
从图片来看,是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
如果跟下面这东西一样,我告诉你是带触摸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
很多单片机带触摸按键功能。外围电路很简单。

网友:
電容感應+1

网友C:
這個通常用賽普拉斯的觸控上

网友:
电容,好多单片机的IO都能做,比如AVR

网友:
来观望啦

网友:
和那种碳膜电阻类似吧,下面有几环是碳(碳是导电的)来的,按下去他们就短路接在一起了

网友:
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
是不是这货

网友:
新鲜玩意

网友:
是电容触摸按键,装在玻璃面板后

网友:
电磁炉上面见过

网友:
这个是电容式触摸按键,有很多厂家做这个,带触摸功能的单片机,比如合泰BS83B08,BS84B08等等,都是直接接入单片机。20楼所说的是深圳赛元微电子生产的一款带触摸功能的单片机。STM8,STM32,中颖,现代都有做类似的单片机,不过就目前用合泰BS83B08,BS84B08比较多。

网友:
现在很多MCU都带触摸功能了!

网友:
电容触摸按键,回去拆一个触摸按键的电磁炉你就会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通常用賽普拉斯的觸控上

+1

网友:
这个是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
电容触摸功能

网友:
电容触摸弹簧按键,小家电上用得非常多

网友:
有可能是触摸按键方案的电极隔离:

网友:
拆开所谓的触摸按键的电磁炉,保证你能见到这货

网友:
触摸按键  微波炉上就有

网友:
触摸按键+1

网友(2014-08-16):
这种触摸按键编程是怎么做的?

网友:
有MCU支持触控的 很多

网友:
这个产品我刚刚开发完

网友:
楼上的单面板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
电容式触摸按键,有些MCU自带有电容式触摸通道的

网友:
这本来就是触摸按键的啊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